[健康] 拆了一个小米体脂秤

楼主(2020-09-07):
挺难拆的,拆坏了一根撬棒,一块撬片

接下去上图

楼主:
数码管不是真的,是个塑料件,笔画部分空心的,通过电路板上的LED透光显示笔画。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用一个数码管很贵么?
板子不知道哪里坏了,装电池不亮,板子有一点点发热。板上的VDD对地有5.5V电压。(电池电压5.8V)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不是真的,是个塑料件,笔画部分空心的,通过电路板上的LED透光显示笔画。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用一 ...

数码管还有真假?再说了,数码管不也是这样的结构吗

网友:
居然还有假的数码管了

网友:
至少每颗灯珠有封装,万一有一两颗不亮,从废旧球泡灯取一颗好的换上。数码管模块都是环氧树脂灌封,只能整个更换。手表上的更坑,直接是芯片和金线没有封装。

网友:
装上去不亮要不要站上去再试试?我也拆过,那个一堆线卡在槽里,拆完怎么也塞不回去,感觉生产的时候不是这样装上去的。

还有这货太费电,4节电池用不了多久,所以我换了两个锂电。

网友:
还是X讯的香点!

网友:
原来是分立元件显示,不是数码管

网友:
成本低啊,很多LED数码管都这样

网友:
厉害,可以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
大尺寸的数码管贵点,这样用LED搭成本低,还能单独更换维修,很为我们电子爱好者考虑

网友:
飞线看起来有点乱呀

网友(2020-12-04):
楼主能不能把QFP48脚封装的芯片型号拍一下?

网友:
用数码管体积厚度就上去了,成本也增加了。

网友:
小米体脂称2采用的是不是芯海科技CST34M96的SOC蓝牙芯片?

网友:
荣耀体脂称采用的是芯海科技CST34M97的SOC单芯片,具有蓝牙功能。

楼主(2022-06-02):
今天闲来无事,把它修好了
故障现象是电源与地之间有短路现象。但不知道哪个原件坏了。一开始怀疑滤波电容,拆下EC1后量avcc-agnd之间电阻还是不变(300多欧姆)。后来又怀疑U5,CS1256坏掉。同样拆下来,短路现象仍存在。于是想到一招,用维修电源5V左右直接接AVCC和VAGND,希望查找哪个原件发热。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凑巧,那时候无名指正好搭在C17和C18上,被烫了一下。立马拆除C17、C18.恢复U5,EC1已经引脚拆断了,所以也没装回去。上电,工作正常!!!

楼主:
一开始故障现象是AVCC和AGND之间300多欧,后来我用电源直接加电几次后,直接变0欧了,也就是把C17或者C18直接烧得短路了。最后确认是C18的问题。但C17由于太小,掉不知道哪儿去了,就没装回去,反正能用就行了。有人问芯片型号,16脚这个是CS1256SO。体脂秤专用的芯片,某宝有售。

网友:
我的没有体脂功能,原装破电池充满电只能用几天。有一天我将拆下来的水果7电池给装上了。你猜怎么着?这都1年过去了,还是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