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子弹头插排

楼主(2020-09-07):
同事拿来一个子弹头的插排,在使用时一插就跳闸。
子弹头插排

15年产的,线材有点开始老化了

恶心的专用螺丝

一个十字螺丝倒着用钳子拧出来

拆出的螺丝

一体化铜条

插排接头处有短路现象,一弯折零线和地线就导通。

把外皮 去掉可以看到零线地线已经断了。直接从新把线夹断焊接到铜条上就好了。

网友:
铜条好窄啊,没加厚的话这载流有点水的

网友:
这货的线一般啊

网友:
很一般,材质也很一般。

网友:
子弹头质量一般

网友A:
2005年的子弹头插排还在使用中,带3匹空调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5年的子弹头插排还在使用中,带3匹空调无压力

早期的还行,10年狗东买了个5米的子弹头插排,带2000W负载,线都有点发热,拆开里面的做工和楼主的差不多,也是这种奇葩螺丝,后面就再也没碰过这牌子了。

网友:
哈哈哈哈。。。。。。一点都不象子弹头。

网友B:
子弹头 这个牌子可不敢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子弹头 这个牌子可不敢碰~

以前用过的子弹头,外壳久了,稀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的子弹头,外壳久了,稀碎

以前就是一个有牌子的山寨,做工也没法看,n年没买过这个牌子了,不知现在怎么样~

网友:
子弹头的线太差了,用不了几年就又硬又脆

网友:
也有这种插座,特意加工了一个十字螺丝杆

网友:
换了新线吧,插座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有个仿公牛的子弹头。感觉壳子老化的比较快。

网友:
吃瓜吃瓜吃瓜

网友:
就搞不明白他们非要用这些奇葩螺丝干什么?

网友:
买子弹头插线板不如买杂牌,

网友:
子弹头的排插还是可以的

网友:
铜条的厚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