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放弃电烙铁,鹰爪功大法为Z3735F平板添加标准USB接口

楼主(2020-09-07):
            从网上搜索的大神给的线路图,具体制作步骤如下:
1、选择合适长度的4跟细钢丝(要选择弹性好的钢丝,不要用普通的铁丝,可以从无油钢丝绳上拆下细小的钢丝)用尖嘴钳折成鹰爪的形状。
2、鹰爪前端用钳子沿着钢丝45度角斜着掐断(尖尖的鹰爪完成,这样跟锡点接触后不会横向移动),后端用细铜丝连接,中间可以弯成蛇形(方向垂直于钩子的方向),防止钢丝受力后滚动,
3、用生料带包起来(绝缘,厚度增加不明显,还有弹性,个人感觉比绝缘胶布强)。
4、最后一步用强力胶带把钩子分别固定到主板的散热罩上和TF卡保护罩上。细铜丝连接标准USB母口,检查接线完成后就可以通电测试。
制作过程比较简单,中间过程没有记录,最后放上两张最终结果图,给不会用电烙铁的网友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3735早就出了

网友:
场面一片混乱

网友A:
还是烙铁焊接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烙铁焊接靠谱啊。

电烙铁焊后稳定,尤其是接触点能保证稳定的连接。但是电烙铁需要技术,我研究了很久都有成功,有一次一坨锡上去好几个锡点不见了,用小刀(没有其他的工具和材料)刮了好久才把熔到一起的锡点刮出来。

网友:
看不懂说的什么

网友B:
其实,练一练焊接技术很简单的。助焊剂,焊锡,烙铁头,这3个东西,新手稍微买好点,技术不够,工具来凑。助焊剂可以用松香替代,1块钱左右1小盒,焊锡买63/37的,DIY用量很少,买个友邦的100克左右的,20来块钱,也能用很久。烙铁的话,一步到位T12,一百多能买到很好的,如果自己买控制板电源,还能更便宜。如果觉得贵了,黄花907也还行。9.9包邮那种,技术不好的话,会让你焊的怀疑人生。

网友C:
母座这边怎么抓的没看到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母座这边怎么抓的没看到呀

估计母座是焊接的,没东西可发了搞点事做做

网友:
还是烙铁焊接靠谱!

网友:
怕焊糊了用松香啊

网友:
我几年前的昂达820W 就是自己改的OTG 也是这位置 外壳挖孔    后来一个角落地  也就半米高 屏幕就变半屏线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烙铁焊后稳定,尤其是接触点能保证稳定的连接。但是电烙铁需要技术,我研究了很久都有成功,有一次一坨 ...

这个焊接其实算是比较入门的要求了。首先板子上触点处上一点锡,别太多,有就行,多了可以用电烙铁刮去。另一边线头也上锡,数据线别用太粗的,没必要也增加焊接难度。最后在板子上抹助焊剂,不舍得花钱就用松香,几块钱一罐的助焊膏有轻微腐蚀性,烙铁不贵的话也可以选择。然后一根根挨着顺序焊过去就行。
关于烙铁,坛内用的多的都是T12,但现在组一套都差不多一百多了,看各人喜好吧。这玩意儿加热快,几秒钟达到300度以上,但是头子热容略小。国产二手936在50以内就可以搞到,对于新手来讲,一个调温烙铁帮助很大,但调温烙铁之间其实差距没有价格那么大的。

网友:
普通烙铁才几块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烙铁焊后稳定,尤其是接触点能保证稳定的连接。但是电烙铁需要技术,我研究了很久都有成功,有一次一坨 ...

你估计是买到了劣质焊锡,铅70锡30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练一练焊接技术很简单的。助焊剂,焊锡,烙铁头,这3个东西,新手稍微买好点,技术不够,工具来凑。 ...

感谢大佬建议,对小白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母座这边怎么抓的没看到呀

也没有焊接,直接把网线折弯,压入导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母座是焊接的,没东西可发了搞点事做做

母座还真不是焊接的,拆了个充电器的母口,用网线的铜丝折弯后压入母座的导线孔,拉紧后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母座是焊接的,没东西可发了搞点事做做

网友:
3735?弄好了开机什么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