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两种贴片电容 测试esr是负数啊

楼主(2020-09-07):
网上包邮几块钱买了4颗贴片电容,分别是npo级别的 1812 500v0.5μf 和 2220 100v 6.8μf
测试上图

2220大了一圈啊 6.8μf 100v耐压   1812 0.5μf  500v耐压

拆出来很好看啊

上许老师电桥 先清零

好了,0毫欧  rs有0.1左右的跳变 可以忽视

看电容底数

上0.1μf 的 1k下显示105.12nf  福参数 esr-0.001kΩ  也就是1欧

夹子这样接触觉得可能接触不好,焊接引线试下

线固定住

用网线引出

两头都来

将rs作为主参数 -1272mΩ @ 1khz    @qrut @8139

看下大的

1khz下 参数

rs作为主参数

看下7.8k下,rs少了好多,不知道这算不算优秀?@qrut  @8139

在100hz下

完了,不知道这俩电容算不算合格 算不算优秀还是差。。
但满足日常我的需求是可以的(隔直通交)

网友A:
朋友是做什么的?仪器投资不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是做什么的?仪器投资不小呀

朋友 我这些都是小钱。
你没看见别个 人贱兄弟@人艰不拆了 一来就是几千块的示波器走起 够我这个买好多个了

网友:
负数,那偏差有点大

网友:
很专业的仪器啊,多少钱买到手

网友:
许老师的设计的电桥,那个档位应切换到20欧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 我这些都是小钱。
你没看见别个 人贱兄弟@人艰不拆了 一来就是几千块的示波器走起 够我这个买好多个 ...

我那才1000多,你们就不能放过我吗

网友:
D值只有三位小数,测这个电容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才1000多,你们就不能放过我吗

逮着一个富豪就得按到地上摩擦

网友:
不用考虑这个ESR,看D值就行了,D值越小,电容质量就越好。

网友:
记得数字电桥测量小容量、低内阻陶瓷电容需要专用夹具。有延长线的测量夹具需要固定引线夹具,不随便移动。而且测量前要清零数字电桥,否侧测量误差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那才1000多,你们就不能放过我吗

人艰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桥什么都有,打土豪啊,抢装备啊

网友:
两个电容容值耐压不一样无法直接比较,如果单独衡量某个电容品质,可以直接看品质因数q或者损耗因子d,q=1/d=xc/esr,也就是品质因数越高,d值越小,串联等效电阻越小,0.1uf显然比6.8uf性能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艰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桥什么都有,打土豪啊,抢装备啊

想开点的话,有可能比航天单位更高级的地方,我看别人有热成像仪也是很羡慕,后来好像出现一千多元入门级,但是买了后没用几次吃灰,加上自己房屋小,所以不敢乱买免疫。楼主的设备,类似的我买过一个LCR晶体管测试仪,主要试废品站拆的元器件好坏。

网友:
同意老温和球球的意见,看d值。直读esr值对电解和固态也许更合适,给你张电解的esr表做参考,不同的耐压和容量,esr不能直接比较,球球这个说的很对。

网友:
电桥相位精度引起的误差,在D值很小时表现的异常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开点的话,有可能比航天单位更高级的地方,我看别人有热成像仪也是很羡慕,后来好像出现一千多元入门级 ...

晶体管测试仪好久前买过一个。 房间小是大问题啊

网友:
恭喜你已经进入高温超导时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才1000多,你们就不能放过我吗

这家基本都在2000以上吧 你这个也是2000以上

网友:
正好有人发出贴片电容。贴片电容怎么测量啊?能在路直接判断好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