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谁知道CA45数据线和CA50数据线的结构 能不能自己做一根

楼主(2020-09-07):
这两种数据线是带芯片的 芯片是PL2303
ca50是诺基亚小方口数据线 ca45是诺基亚大方口数据线 都是fbus数据线 有人知道这两种线的结构吗

网友:
扔了吧,看着恶心

网友:
TTL的数据线,拆开看看,找到电源引脚,剩下的RX TX好办,错了再反接就是了

网友A:
里面有小电影

网友B:
谁便一根TTL线就可以了,几块钱,包邮的那种 ,可以是ch34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小电影

没有 也存不了视频 是要下载铃声用 必须使用数据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便一根TTL线就可以了,几块钱,包邮的那种 ,可以是ch340g

关键是不知道 那个接口的引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小电影

图中右边的诺基亚1681是支持java的 可以玩jar格式的游戏 可是ca50数据线不好找了

网友:
以前买过一根这种数据线,大概十几年前了,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 那个接口的引脚定义

四根线 ,电源线vcc ,地线GND,数据线RX和TX,只要找到电源线和地线不要搞错,数据线如果连上没反应,就交换一下接线,多试几次一定能行,关键是找对电源线,地线跟主板铺铜相通,电源线VCC稍微难找些,但是很快也能找到,不行的话,你拆机把接口图清晰的拍照到论坛,大侠们会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根线 ,电源线vcc ,地线GND,数据线RX和TX,只要找到电源线和地线不要搞错,数据线如果连上没反应,就 ...

电源线不接也可以用 只要RX TX GND找对了就行

网友(2025-02-06):
引用 楼主:
电源线不接也可以用 只要RX TX GND找对了就行

请问大佬是做出来CA50的线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1680c,不知道怎么搞到ca-50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