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故障的机顶盒

楼主(2020-09-07):
昨天晚上电视的机顶盒突然不能工作了
其实这故障断断续续也有大概半个月了,表现就是死机,而且基本都是待机喊不醒
平时的话,把电源关了在开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昨天这一招失灵了,
表现为开机不久就卡死在开机画面,而且动不动就重启,插拔电源,无效
首先联系有线服务商前来维修,但是,被告知因为这是自行购买的机顶盒,所以没法保修
解决方案只有再购买一个机顶盒
送走维修工,再买一个肯定不划算,先试试自己修吧,首先,开机能显示启动画面,
说明至少主要电路问题不大,而一开机就死机,反复重启,最先想到就是电源问题
这个机顶盒,安装至少有10年以上了,而且还不止,依稀记得,似乎是北京奥运会之前就有了
工作了这么久,出问题也是理所应当,先拆开看看吧

体积不小,创维代工的,只支持2K高清

外壳都是螺丝拧的,很容易拆开

打开盖子,首先看到的就是厚厚的土......
毕竟10年以上的东西了,北京嘛,本身天干物燥风沙土多

猜的没错,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漏夜失效了

电解液都烤干了,说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漏液的这两个电容,都是5V一路的

先去外面扫扫土,扫完土,开始拆电源板

话说这机顶盒还挺复杂,一个机顶盒的电源,怎么这么多线输出???

还好电源上标记有定义,其实就是一个3.3V 5V和12V输出的3路电源

但是看看主板的电源部分,这也不简单啊

开始拆卸失效的低压滤波电容,4个大电容,是5V和3.3V输出的
型号都是2200uF 16V,每路2个,然后通过滤波电感后,各自又接了一个1000uF的电容
也就是说,5V和3.3V,每路各5200uF滤波电容
拆下一个,惨不忍睹的样子

一不做二不休,全都拆了再说,毕竟用了10年以上了,没失效也该失效了

高压滤波电容也不放过,更换

在元件库里查找,发现没有同规格的2200uF 16V电容了
但是有很多10000uF 16V电容,试了试脚位,还算合适,就用它了
然后搭配了一个1000uF 25v的小电容
电感后面那个,用16V 470uF的代替
12V那路,应该是小电流,只有2只100uF的滤波电容,
这个库存很多,同规格更换

拆下来的一堆电容

接上电视和天线,开机,工作正常!
省下一笔买机顶盒的钱了,电视又可以正常收看了

话说,连固定胶都能烤干巴了,这个电源发热一定不小
机顶盒开机半小时,用热成像仪对其进行观察
其中,主板区域,温度已经达到了71℃,这是一个博通的大块头芯片

而电源区域,一个高压侧吸收电阻的温度将近90℃,
低压滤波电容周围的温度也在70℃左右
这些电容,也算在火热中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0年有余,也算不错的了

最后,对故障进行分析
没有电源的具体参数,只能从电路入手进行分析
首先,12V一路,续流管最小,滤波电容也少,估计最大电流,不会超过0.5A
而3.3V和5V这两路,都采用TO-220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续流,滤波电容容量很大
滤波电感线径很粗,应该是主输出,输出电流至少能有3A
但是,恰恰是这两个主输出,没有电压采样,电压采样,接在电流最小的12V上面
所以,当5V和3.3V为了保持输出电压稳定,只能采用大容量滤波电容
当电容失效后,供电质量要比12V恶化更多,导致负载不能正常工作

完~~谢谢观赏

网友:
不错再战三年没问题

网友:
热成像仪不错

网友:
话说10000uf 的你吃糠是不是假货啊?才这么点个子。

网友:
我看中了热成像仪

网友:
广电的吧,其他电信的机顶盒早就换了。

网友:
偶家的老早开始吃灰状态了,现在都网络IPTV 了,

想当初为的高清花了七百大洋换的盒子!

网友:
我天 工作环境太恶劣了,热成像求赠送~

网友:
现在的机顶盒都是外置电源了,利于散热和更换。

网友:
咋不加个风扇

网友:
从楼主的机顶盒来分析北京的空气质量!~

网友:
可以加散热了,
恭喜修复

网友:
机顶盒上盖开孔,安装一个5x5小风扇,温度立马降下来

网友:
我觉得把那两块散热片上打些散热孔,以便利用温差加强电容周围的空气流动。

网友:
标清有啥好玩的,不服气来个高清盒子玩玩

网友:
这个机器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