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1.5V升压3V电路图,1.5V升3V芯片

楼主(2020-09-07):
PW5100 是一款高效率、10uA低功耗、低纹波、高工作频率1.2MHZ的 PFM 同步升压DC/DC 变换器。输入电压最低0.7V,输入电压范围0.7V-5V之间,输出电压可选固定输出值,从 3.0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最大开关电流1.5A.
PW5100适用于1节干电池1.5V/镍氢电池1.2V,2节干电池/镍氢电池,3节干电池/镍氢电池输入,升压稳压芯片。最高效率95%。

1.5V升压3V电路图:
1.5V升3V的小板子

网友:
静态功耗这么低,?

网友A:
一个芯片重复的发??单AA升压的芯片多的是。微盟的2108.泉芯的2303等等。各种封装都有。价格还便宜。你这芯片完全没有比拼的资格啊。

网友B:
电容2边的像牛角一样是线还是啥?。干啥用的?

网友:
能升到9V就能用在万用表上了。

网友:
效率真有这么高?百度找不到资料下载的。

网友:
3-5 之间可选,但就不告诉你怎么个选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芯片重复的发??单AA升压的芯片多的是。微盟的2108.泉芯的2303等等。各种封装都有。价格还便宜。你这 ...

求推荐不用电感的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2边的像牛角一样是线还是啥?。干啥用的?

那个叫焊锡丝,只有高手才能做到把焊锡丝焊在PCB上当导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不用电感的升压芯片

图纸坛友引用。图片的是我自己做的。1.5V的改装石英钟锂电池供电,3V的改装燃气灶锂电池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坛友引用。图片的是我自己做的。1.5V的改装石英钟锂电池供电,3V的改装燃气灶锂电池供电。
...

您这个是降压,我家里所有用干电池设备已被我拿xc6206改造完了。我想请教的是效率高、外围电路及简单的升压芯片,最好从干电池、锂电池升压到5v跟9v的分别推荐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是降压,我家里所有用干电池设备已被我拿xc6206改造完了。我想请教的是效率高、外围电路及简单的升 ...

LP3120B6F,电荷泵升压芯片,输出5v大概250ma的样子,输入电压2.8v-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是降压,我家里所有用干电池设备已被我拿xc6206改造完了。我想请教的是效率高、外围电路及简单的升 ...

ME2159 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2159 升压芯片。

你这个还是需要电感,别人不需要电感的的芯片,众所周知,取消电感了,只有电荷泵能升降压了

网友D:
电荷泵电流太小,10A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荷泵电流太小,10A45

电流小可以并,现在感觉不方便的是输出电压是固定的5v: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