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基于M644的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0-09-07):
基于Atmega644的晶体管测试仪
前言:
现在淘宝还是328版本居多,而且功能阉割的比较厉害。高端的也有,但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我日常用到的就2个功能,高压测试和小电感测量。
此版本对照原版程序绘制,
程序为外国大佬开源作品https://www.mikrocontroller.net/topic/248078?page=1
源码略修改接口,适配此版请用文后上传的源码。自己加了一些外围,可实现锂电池便携使用。
主要功能:
电阻测量:0-50M欧,最小分辨率0.1欧。
电容测量:25PF-10万UF,最小分辨率1PF,可显ESR,电压损失等,便于判断电容性能好坏。
    **M644版本增加了小电容测量,重新校准后最小分辨率可提升到0.01pf。适合测试微小电容。**
电感测量:0.01MH-20H,否则会显示为电阻,如果电感的直流电阻值高于2100欧也会显示为电阻。
    **M644版本增加了小电感测量,使用电容谐振法可以测量uH甚至nH级别电感,足够电子爱好者简单判断电感容量使用。**
二极管:常用二极管均可测量,包括发光二极管及双色发光二极管,可显示二极管极性,正向压降,结电容等主要参数。
    **新增稳压二极管测量功能,可测试46V以内稳压二极管。限流5ma**
三极管:常用普通大小功率三极管均可测量,并可自动判别管脚,NPN及PNP,场效应管及MOS管等类型,可显示三极管放大倍数,管类型,管脚定义,Iceo及Icbo(如无则不显示),带有保护的MOS管并联二极管也可显示出来,部分大功率MOS管及特殊三极管可 能无法正确测量。
可控硅:可测量常用中小功率单、双向可控硅,因为单片机电压问题部分大功率可控硅可能无法测量。显示可控硅类型及管脚定义。
晶振测量:可测量大部分常用晶振,最大到12M的晶振均可测量。
信号发生器:可做方波信号发生器使用,可选择内置的1HZ-2MHZ范围内的各档方波信号。
频率计: 可测试1HZ-2MHZ的频率信号或更高(此时精度略有下降)。
    支持正弦波交流频率输入,这种功能用的比较少
PWM信号发生器:可产生占空比1-99%的PWM脉宽调制信号。
使用:
正面一块1.3寸OLED显示屏。
充电使用TYPE接口,正面带充电指示灯,带TTL数据输出,可将测试数据通过内置串口传输到电脑上,波特率9600。
一键式测量,放上被测元器件,按一下按键就可以测试,测试结束后显示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或者用编码轮选择更多的功能。
拨动开关左拨为小电容小电感测量,右拨为高压测试。注意高压不要打到IO上,容易打坏IO。
可更换贴片测试板或者锁紧座测试板(更换后最好是重新校准)
下方两个3.5mm音频接口,分别是左边3个测试接口,右边为频率输入和高压输出。方便接驳夹具来测量元器件。
PCB及程序等资料:

网友:
这版那都好,就是0402的电阻和电容太闹心,
手上都是0603 和0805的 ,这0402的电阻   也不好焊。

网友:
做得很专业!

网友A:
做的真好,看着舒服,绿色电热桌垫同款

网友:
我也按照开源里做了个328的测试仪,技术不行,做了2次都没成功,烧录器买了2个也没成功

网友B:
膜拜大神,决定仿制,嘿嘿嘿

网友:
我们没技术的小白只有等淘宝上的M644的仿制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拜大神,决定仿制,嘿嘿嘿

紧跟大湿脚步。。

网友:
记号下,空了也仿一个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每次看到有点鼓包的大电解,都想测他!看他还有多少容量!阻抗多少

网友:
楼主有套件出售吗?我也想玩玩。

网友:
淘宝有成品卖,148一台。楼主设计的比淘宝的好多啦,楼主有成品出售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看着舒服,绿色电热桌垫同款

加热垫?老人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热垫?老人家啊

是东北银好吧,俺这嘎达冬天可是嘎嘎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东北银好吧,俺这嘎达冬天可是嘎嘎冷

东北老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拜大神,决定仿制,嘿嘿嘿

出个套件不

网友:
立创开源广场我看到过同款

网友:
大师级别的了,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