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SM2246EN+9DFL测试

楼主(2020-09-07):
材料:

SM2246en Msata板子一块,9DFL四颗。

开始作案:

先单贴

单贴测速

单贴写190+速度还是不错的,比9DDL的速度应该好不少。

双贴测速(4ch/2ce)

4通道齐了,读速度满了,4K正常水平,写360+做系统盘用也绰绰有余了。

四贴

4贴测速

妥妥满速!
成品:

测试完毕,供坛友们参考!

网友A:
9DFL 4PLANE ,  9DDL 2PLANE。写入速度一倍之差!

网友B:
看来性能不错啊,4K都87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性能不错啊,4K都87M了。

单线程4k数值主要看cpu的,我的cpu一般,换高端cpu能破百。

网友C:
这是多少纳米的颗粒?手里有块创见16gb的2246en想改成25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少纳米的颗粒?手里有块创见16gb的2246en想改成256的。

15nm的。

改256,2颗0DFK就搞定了,满速。

网友:
这个颗粒好牛啊,2颗都快满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线程4k数值主要看cpu的,我的cpu一般,换高端cpu能破百。

我的CPU 4350T s3700 4K 87M/S。和CPU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CPU 4350T s3700 4K 87M/S。和CPU关系不大吧。

CPU的速度尤其是频率对于SSD太敏感了,无论牙膏还是锐龙,高频才能发挥,所以在评测ssd的时候都是用Intel高频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9DFL 4PLANE ,  9DDL 2PLANE。写入速度一倍之差!

还有9jfl,单颗写入近300,屌炸天

网友:
这玩意上PS3111,4K读40+,4K-64 双300+,能锤得46EN满地找牙 而且还有LDPC纠错 DFL漏电也不怕

网友(2022-06-21):
我有块q200ex. ngff就是这个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