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这个是什么单片机?TSSOP20封装的

楼主(2020-09-07):
捡到一个场控荧光棒,拆开后发现单片机型号被打磨了,从实物分析看单片机的20脚接电源正,1脚接电源负,18脚有引出来下载!大家看看是什么芯片?单片是TSSOP20封装,被我拆下来了,背面没字,很光滑!

网友A:
带2.4G的接受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2.4G的接受的单片机

这应该是433mhz的,单片机和射频芯片是分开的!

网友(2023-08-31):
应该是发射芯片带简单8位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