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来个简单的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0-09-07):
电子式的 在饭店牌匾里拆出来的

长度

拆开 内部比较简单 用料不行

电路板背部绝缘纸

输出线

简简单单的镇流器 皮衣好用就是寿命不长
end

网友:
以前的都这样的方案,元件质量好些就耐用点

网友:
every circuit和droid tesla pro和icircuit绿色版跑电路,色环电阻用ElectroDroid Pro绿色版查参数,尝试跑一遍电子变压器电路起振模拟,查故障点能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