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志高电热壶和充电器板子20200823

楼主(2020-09-07):
20200823 周日 晴天
    早8点多来门市,无活,玩,没多久,看见有个小孩八叉着门,

    后来没一会,好像附近的一个老太太往外拉开门,进不来,

    就隔着门缝朝里边喊,师傅,你有气管吧?借你气管用用。

    我说,没有。她“诶?”我喊道:“没有!”“诶?”

    我比划挥手,她继续喊“诶?”我只好吼了:“没有!”“啊!”走了。

    又不久,看见slz家老太太又来了(都有点讨厌了,成天来了,就知道问我妈回来没有,

    让我劝劝他们,她跟我爸是校友什么的,老三篇,老神经病。

    你自己跟你们老S离了怎么不说和好呢?),我只好跟她说,还没回来,放心吧,回不来了,打发走了。

    10点前后,来个胖矬娘们,带着个孩子,拿来个电饭锅,说是不过电了,

    我一看是乾卦,多星锅的座,插着个多星线,

    她说看着熟吧,我爸爸常来找你修这个锅,

    (没啥印象,毕竟修这玩意修的太多了,最近好像就一个老太太来买过俩开关吧?)

    经过检查,发现是线断了,硬拔下来线,一边有点呲的痕迹,发现是线断,插座没事,

    直接给锅送电,一切正常,所以,跟她说,直接给换套座和线得了,

    将来你可以随便找线来用,她点头,我去找座,因为是插簧插的座,

    所以,得去箱子翻,突然问,多少钱啊?

    我说(可不胡说八道了,你直接跟她说,卖个座5¥?

    她还得对付,没准就让你换个座,她不要线了,

    于是,我说,如果换个座的话,连工带料15¥,卖条线也是15¥,

    (趁她没插话,赶紧再来句,)俩一块换,收你20,这换座的工钱就省了,你看怎么样?

    她说,那线那么贵啊,十块钱不行啊,

    我说你看看这条街上有十块钱的瓷头线不?我这是好线,不是你以前用的那悬玩意。

    不是一个档次。才卖15¥你知足吧?再说了,这边工钱都免了你的了,还不知足啊?

    她点点头,行了,换吧。

    这边撬出原来的座,换上品字座,正好嵌入式的,合适,

    又将3个插簧小心调整紧,插好,然后,取下根瓷头线试机,正常,瓷头线很紧,完美。

    她表示怀疑,这玩意用得住吗,我说没问题啊,这是最好的线了,她问保多久,

    我说,这玩意有什么保不保的?统共才20块钱,我连工钱都不要了,你还要保多久?

    现在马云家卖东西,都是你加多少钱给你保多久,你要是给加钱,加十块钱保一年,二十保两年,

    她说,不是那意思,不会半个月都用不了吧,我说不至于。

    她说,要是坏了呢,我说,坏了回来修啊,该换什么换什么。

    这边认头了,试机发现,第一个开关关的时候亮,这个开关是LED的,应该是我卖的,这谁给装反了?

    赶紧调整过来,跟她说,这个开关是你家里人自己换的吧?安反了。

    如果同时合下任意俩开关,就可能短路,烧线,这个可能就是这么坏的线。

    调整过来就没事了,试好给她,收20给50,找30。她说墙上那插座也不行了,

    这半年来光换线,换插座了,我有必要买个插座吧,

    我说如果确实是墙插的事,该换就换吧,她说多少钱啊,我说八块(我们老爷子装修的时候买插座就8¥,)

    她说太贵啊,便宜点,我说便宜的就得勤换,质量有问题,

    我不进便宜东西,就我这个价格,在业界都是入门级,

    你原来按的都是垃圾级的。工程插座,铁皮的簧片。能比吗?一分钱一分货。

    这可是宾馆总捅讨饭(套房)用的,给她拿出来个香槟金的5孔座,让她看,掂,

    跟你那塑料白板一样吗?不是一个档次。

    她说,5块钱,我说不可能,进都进不来啊,又说7¥,

    我说,不让价,你这是刚刚从我这修东西,才给你这个价,如果你空手来买,就15了,这就是进价。

    她没法,给了十块钱,我找了俩新版墨绿的。打发走了。

    又赶紧找根线装入盒子里,继续挂着卖线。2020年8月23日10:20:52

    11点关电脑,开始研究前一阵修6个充电器的哥们给的另一块板子,

    那是西普尔的缩水版,缺少MOS,别的,就是4个S取样电阻炸了,

    原来多大不知道了,使用3个1欧左右的代替。

    原来没MOS管,用5N60代替,没散热片,正好有个类似西普尔的长散热片,

    只是针脚不对,保留一根针重新打孔固定算了,原来的D极没了,

    我刮干净断茬的铜箔用网线芯修复焊好。

    因为担心不稳定,又将散热片和去变压器的铜箔打孔从正面跨过去根导线,

    这样,散热片也起导电作用了,换上保险管,换了6对地短路的3842贴片,

    测3脚和6脚到MOS的电阻都正常,再发现817就4脚焊着,其他脚都悬空,

    补焊全,没事了,正在修着,来了一个娘们,修至高电水壶,

    有印象吧,以前是个老头来修的,白色的电水壶座,没见过壶。

    那次好像是换个铜片解决的,这次又来修壶座,

    可是,拆开发现没事,也没断铜片的,于是,开始查问题。

    调整,擦亮铜片的触点,装上,试验我的壶,没事啊,让她拿壶去,

    她走了,我座了一壶水都没事,100度停了。很好。

    后来她回来,是个白塑料腰,大玻璃杯,直上直下的,缺个盖子,

    做点水试试,开始还是770w左右,这时候来回转都没问题,

    但是,工作一会后,突然变成1.4W(待机功率),转转没准好一会,又不行了,

    于是,怀疑壶的事,拆开看,没事,测也没事,

    但是,那5环座里边是点了焊锡的,人家焊的是跟馒头一样,很直上直下的突兀,

    我补焊了俩主力,焊成平铺的了,再试着做一壶水没问题,

    持续加热,很好,成功,收费15¥,打发走。

    后来修好充电板子,用17V测试时,正常亮灯,实测输出72V,

    收音机法,检测信号稳定,流水声很大,很平缓,但是,这么高电压为哪般?

    因为输出电容是100V330uf的,不排除确实是高输出的,

    于是,直接测试,接220,保护下测试,灯闪,豁出去,直接无保测试,

    接俩串联灯泡测试,空载72.4,带载77.3V,能变灯,难道是64V的充电器?

    变压器上写着6484之类字样,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证明修好了,莫非是个特殊规格的?留着备用吧?2020年8月23日17:05:48

网友A:
我以为是小说,

网友B:
为啥每天都在修壶和锅在不就充电器。我今天又挑战个液晶电视  换背光的 。难拆啊 折腾一下午 到8点才吃的饭。就200元。买灯条40 .买那个吸屏器又69。 就剩下91元 。也要名酒啦。。。。。。。。。。。。

网友C:
充电器炸成那样,修它作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小说,

看着像小说,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每天都在修壶和锅在不就充电器。我今天又挑战个液晶电视  换背光的 。难拆啊 折腾一下午 到8点才吃的饭 ...

没别的啊。有什么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炸成那样,修它作甚

精益求精字数补丁

网友:
请教资深修炸鸡专家,为什么充电器老建议先插电瓶再插220能防炸?感觉没什么道理啊,次级那边运放的结构不就是搭成恒源或恒流,不考虑三段充电的话,和可调电源结构差不多,也没见哪家的可调电源这么建议啊?

网友:
修個鍋,換插座和線,一共才收了20塊錢。還搭手給改裝個開關。
再賣一個插座,8塊錢。
電水壺,補焊觸點,解決問題,收費15塊。
全加一起說,43塊錢了呢。

网友:
5N60 一插电池就炸  功率太小 感觉最少是充20或32的充电器管子得用上10或12的靠谱

网友:
以前我写过小说,搁置在那里
最近几年都是些杂文小调调。
老哥这是文武双修,厉害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啥每天都在修壶和锅在不就充电器。我今天又挑战个液晶电视  换背光的 。难拆啊 折腾一下午 到8点才吃的饭 ...

我自己的55寸 用胶带拆的 要什么吸盘

网友:
赶紧更吧 你都拉多少天了

网友:
老哥,真是业界良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的55寸 用胶带拆的 要什么吸盘

自己的 和别人的能一样吗 自己祸害坏了不用陪 别人的虽然不用陪  可是自己还陪件钱和时间。信誉也要受影响。而且吸盘价格还不贵。上个月有接三个电视,两个换背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别的啊。有什么算什么

只看过你修老式电视,难道你们那液晶电视坏掉都去售后啦

网友:
今天的那 ,就不能多更几集,同步直播不好吗、

网友:
今天主题没灵魂,来看看评论

网友:
充电器做工的确让人失望

网友:
其实张老板挺会做生意的,一道一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