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烧毁了LDO芯片的TEG1005D拆机修复

楼主(2020-09-07):
因为不慎将12v接到了5v的设备上导致烧毁了LDO芯片
找资料看到MT7530DU需要一个1.0V左右供电故找到了维修方向
吹下芯片,找到一个废旧小米盒子emmc坏了,拆了上面网卡旁边的一个丝印SIK的芯片
(TLV6256x 采用 5 引脚 SOT-23 封装的 1.5A 高效降压转换器)
插电插网线成功修复,图如下

网友A:
有个充电测试仪超压烧了就是换了LDO和电阻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充电测试仪超压烧了就是换了LDO和电阻也没用。

论耐草与非耐草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充电测试仪超压烧了就是换了LDO和电阻也没用。

看体质了,可能mtk的东西本来就山寨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