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楼下的刷卡门禁 继电器有动作,不开门。拆掉看看(附带程序)

楼主(2020-09-07):
楼下

打开,以前冬天经常有壁虎一家在里面取暖

拿回来,右上角的7805是最大发热源,壁虎就靠那个

继电器碰一下就“自爆”了。。。。

看看继电器,上面有氧化指纹。。。这厂家生产连指套都不带。。。

这有个黄色线,是个继电器动作信号线,从继电器推动三极管接出来的,给电源箱里面的开锁电路发信号。开锁是电源箱控制,不是这个继电器

反过来

手推车10f08,是个增强型8051。。。。。据说超强抗干扰,实测可以抵御强磁和特斯拉线圈

意法hcf4060,14位2进制计数器,这玩意要计数器干什么。。。。原谅我不懂单片机编程

还有个358

最后是24c64,存卡号的。

我床头的秘密柜子也是用的同款

最后研究发现只是那个黄色线脱焊了。。。。不知道另外一头焊哪的,等负责这个机的师傅上班了再问他吧。

https://wwa.lanzous.com/i5LAUgfmmni最后分享这个门禁24c64的程序,里面都是卡号。。。还有我们小区也在用的ja968c的程序

最后财务要求把拖欠管理费超过1年的用户删除,不给自行自主开门。(可呼叫保安进行开门,并非吃闭门羹)

网友A:
有专用的门禁电源的话,这根黄线应该是没什么用处!只需要三根线接到门禁电源就够了,12v GND和NO!可能不是专用的门禁电源,开锁需要12v供电,接线也可以不用黄色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门禁电源的话,这根黄线应该是没什么用处!只需要三根线接到门禁电源就够了,12v GND和NO!可能不 ...

我也搞不明白那黄色是什么鬼,一头就接着继电器推动三极管

网友:
如果是专用电源,由电源最后控制开锁信号,可以去电源那里短接一下开门按钮接线柱,看看电源到锁这一部门有没有问题。再来排查刷卡器到电源之间的问题

网友:
不错,就是品控

网友:
柜子的话,更适合用10个指纹记录的指纹锁,把自己所有指头都记录上,万一有些指头脏了问题不大,拿东西会方便不少,省的一着急要到处找或忘记密码。

网友:
我家楼下也是用这种门禁系统,原来你的秘密金库也在用啊

网友:
以前的通用密码都是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