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老帕萨特阅读灯开关的维修图解

楼主(2020-09-07):
01.老帕萨特前排阅读灯强制点亮基本正常,切换到随车门开启模式时时亮时不亮,肯定是开关接触不好了。
这是拆下的带天窗控制开关和阅读灯控制开关的阅读灯总成。
灯泡已经换成两个T10和一个49mm的LED灯,比原来的灯丝卤素灯亮度高,耗电低。

02.第一次拆阅读灯总成,不知道结构,在车上时先强拆了米色面板,
导致拨动式模式切换开关内部(图中红圈处)一个不知道什么结构的小零件丢失,遍寻车内外也没找到。
所幸弹性滑动触片和拨动钮还在。

03.室内重新拆下米色面板。就是图中那个防止拨动钮脱出的一个什么构件不见了。

04.焊开开关焊点,拆下PCB板。左右阅读灯各有一个独立的开关。

05.模式切换开关和外接口都是由五金件与辅助零件在灰色骨架上直接构建的。

06.撬下按钮,开关由灰色骨架上的卡扣固定,需向内拆出。

07.拆下的开关和按钮。开关与我们在其它电子产品中常见的带自锁按动式开关有所不同。

08.开关按动部分两侧各有一个小凸起,使之保持在底座的滑道内运动而不脱出。
拆出滑动部分,可见一个有变色的金属双轮构件。

09.一个提供按钮回弹力的弹簧,和一个在其它开关中也能见到的L形的自锁构件。

10.双轮构件相当于开关的滑动触片,可见其有类似于高温状态下的明显的变色。
弹簧的一端有个回勾,用以提供双轮构件在定触片上的压力。

11.这是定触片端。双轮构件在其上被按钮带动来回滚动实现切换。可见五金件也有明显的氧化现象。
用小平口螺丝刀轻轻刮除五金件表面的氧化层,涂上薄薄的一层黄甘油,形成油膜。

12.双轮结构的动触片。发白的一侧的氧化层已清除。

13.这是开关滑动部分另一侧的自锁结构和部件。
开关经过去氧化层和涂油处理后重新组装,测试正常。

14.这是拨动式模式切换开关和接口的五金件结构。也刮上油膜。

15.上淘宝搜索阅读灯总成,参考商家图片,发现丢失的构件就是一个弹簧,但好像是变径弹簧。
只找到一个能套进去的等径弹簧,所以又配了一个内径刚刚好能卡住拨动钮又能压住弹簧的垫圈。

16.这就是弹簧,垫圈和拨动钮的安装状态。

17.PCB板先装回灰色骨架上,恢复接口框架,按照上面的结构将拨动开关组件安装到位。
为使尺寸并不十分合适的垫圈不脱落出来,将拨动钮上的开口塞入适当厚度的填充。

18.焊接左右两个开关。装上LED灯,用12V实验电源测试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A:
图拍的不错,讲解够详细,丢失的弹簧会在以后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再次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拍的不错,讲解够详细,丢失的弹簧会在以后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再次出现 ...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B:
座椅底下有惊喜!

网友:
有点复杂,图片清晰度太高了

网友C:
等你遗忘的时候,丢失的组件会跳出来的

网友:
介绍挺详细的。

网友:
结构介绍的不错

网友:
一般安装完成收工具时候就经常发现丢失的小配件

网友:
有次在车内眼镜片掉了一个下来,找了半个小时没找到。5年后,自已跳到脚垫上,在脚垫上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拍的不错,讲解够详细,丢失的弹簧会在以后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再次出现 ...

严重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真清晰,淘宝能买下这配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你遗忘的时候,丢失的组件会跳出来的

然后随手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拍的不错,讲解够详细,丢失的弹簧会在以后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再次出现 ...

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椅底下有惊喜!

脚垫都扯出来仔仔细细地找过,座椅地下也找过,就是没有

网友:
应该是,随手一放,准备下次再修的时候装上去。等到猴年马月的时候修,发现又找不到了。

网友(2024-05-24):
教科书式的拆解介绍……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的!

网友:
开关经过去氧化层和涂油处理?

具体怎么操作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