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佐曼超速大力神36/48 350电动车控制器拆机 开放隐藏功能,发现迷之MOS

楼主(2020-09-07):
控制器

uvw线是子弹头

旁边mos散热螺丝有胶,不单只是防水,还有保修功能。。。

拆开

降压供电采用。。。。最垃圾的3个电阻限流供电。。。。好点的用317,再好点的用小开关电源

凌阳16kb单片机

mos,哇,NEC啊。不过是二手拆机的k4145

无意中看看旁边的。。。。。额。。。。。????这就不是NEC了?两个管子和旁边那个是并联的,3相x2并=6管

再看看旁边一相。。。还是一个NEC一个无标。。。。什么鬼。。。。。混用?那为啥要掺一个NEC进去。。。。。搞不明白

生产日期几年前的了

背面

看到有ebs,厂家没焊出功能选择跳线

刮绿油

拉低电平,开启功能

还有两个功能用不上不开了

复原

网友:
坛子里牛淫多啊...

网友A:
给他一个现在的控制器他就蒙了 一堆Pxx  Pxx根本没有什么缩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他一个现在的控制器他就蒙了 一堆Pxx  Pxx根本没有什么缩写代码

对,高标控制器就这样恶心人,那种只能通电试功能

网友:
不错,2种电压适用

网友B:
巡航功能还有点用,长时间拧转把感觉手特别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巡航功能还有点用,长时间拧转把感觉手特别酸

我那是电单车,平衡不怎么好,不敢用巡航。

网友C:
电阻限流供电,48V降3V,损耗可想而知,真的LJ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限流供电,48V降3V,损耗可想而知,真的LJ

那玩意烫手,巨烫手

网友:
拆过两个,是用317的,没大电阻。

网友:
有些AVC服务器拆机风扇也有EABS再生制动,拔掉快充移动电源半秒内赶紧插上,会烧触发器和移动电源一体板,此时风扇磁阻突然变大,加了整流桥模块测量,拔掉后半秒内插上发现风扇制动时,可以反向输出峰值大概50伏电压,手头只有万用表,如果有示波器可能会更准一些测量峰值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怎么不是同一批号的馆子?

网友D:
跑的飞快的那种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的飞快的那种电动车?

下午实测拿36电机超压48用这个控制器可以跑到45速度

网友:
上次拆一个小刀的,想要加倒车功能没找到。

网友E(2021-01-23):
引用 楼主:
对,高标控制器就这样恶心人,那种只能通电试功能

大神,高标的有办法解除限速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高标的有办法解除限速功能吗?

高标没办法,解了限速也就最多快3km

网友F(2021-03-03):
eabc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eabc是什么功能啊??????

电子辅助刹车,一般快到路口,转弯时轻带刹车速度就下来了,感觉很实用。

网友:
还有电阻降压供电的?这个损耗的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