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的毫欧表尾数跳动问题解决

楼主(2020-09-08):
一直就想弄毫欧表的,可惜水平实在菜到不行,只能干瞪眼。
后来就感谢热心坛友@jialishoushi的分享,制作了这个打样电路,有幸从热心坛友哪里得到两片空版和我没有的零件三极管,从此开始了毫欧表的折腾之旅。
原贴和讨论见这里:分享!深夜制作7107毫欧表

经过折腾,毫欧表制作成功,但是缺点也出现了,就是尾数总是不稳定,跳动得厉害,无论用电池,还是充电宝供电,都是一个结果,就是跳。
而且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小问题,心是拔凉拔凉的,感觉不香了

反正那时候水平就是不行,电路图都看不懂的文科生表示换过电感,二极管,输入增加电容,都解决不了,只能放弃。

最近折腾别的东西,顺便学了一丢丢电路知识,能看懂电路板了,感觉自己水平从LV0升级到了LV1,心想,如果仔细认真研究一番,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开始琢磨。

凭我多年瞎猜的直觉,尾数跳动嘛,应该是干扰导致的,应该从屏蔽和频率入手,于是就用铜箔胶带,把芯片整个包了起来,接地。
然并卵,问题依旧。。。

然后就是频率了,推荐是40kHz,用万用表直接怼到40脚测量,反正不是41khz就是39khz,估计是有干扰导致的吧,没示波器,解决不了,先放一边。

到老站找了几个帖子,有的说com接个铁板放电路后面,也就是表里面的那种屏蔽,据说有效果,我就想,也许能从这里突破。
然后就是研究电路图,突然发现几个电路图,有不同的地方,就是com脚有的图接地,有的图没有!

上图就是有接地,下图就是没有接地

于是,管他呢,死马当活马医,com接地再说
上面就是com接地,中间那里,电路刮开一点,然后一个大焊点搞定。从电路板上接地,这样不用动芯片的脚,如果需要,芯片可以随时拆下来。

这一面可以看到,芯片被铜箔包起来了,铜箔接到第21脚GND。

然后惊喜就来了,测量任何电阻,都是稳如狗!稳如狗!稳如狗!
瞬间就真香了有没有!
哈哈哈哈

图我就不上了,因为只有视频能表现出来稳定。

在此感谢前辈们无私分享的电路图,感谢坛友jialishoushi的分享,感谢坛友@认得其中  分给我的电路板以及其他元件。
最后也预祝其他坛友,都能有个满意的稳定不跳字毫欧表!

网友:
很不错,回头把手里的7107的表改一个试试

网友A:
楼主能把云盘文件分享一下吗

网友:
IN-LO接com?

网友:
换一片7107也许就行了,可能是7107体质问题
我以前也有这毛病,换了就好了

楼主:
com接地,in-lo只有在测量时候,才接地,电路图上就是这么画的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OYqmF27k4vJ8EBXCiBSKQ
提取码:vr0v

资料都在里面,包含了打样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云盘文件分享一下吗

已分享,在7楼

网友:
感谢,已经下载了。

网友:
原因不知道,我只能尽我所能能帮助到你,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把那几个红色的电容换了试试,换成飞利浦cbb电容在试试,我的就是这么做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楼主:
是的,那几个电容很关键,不是谁家普通电容都可以
我用的是淘宝买的,说是飞利浦,结果后来群里朋友说,不是飞利浦,是韩国代工厂的产品,打着飞利浦旗号,沾点边而已。
不过吧,效果还行,就不折腾了。
总体测了一下,确实要调节1欧的精准度,俩电阻并联,勉强误差一个字,能接受了

网友B:
恭喜恭喜,     话说,我貌似看见过一张图,把接35脚夹子的那个高精度电阻那里换成开关切换,应该可以设置到2欧到2000欧的量程切换吧,只能测毫欧有点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     话说,我貌似看见过一张图,把接35脚夹子的那个高精度电阻那里换成开关切换,应该可以设置 ...

是可以切换的,但是有些电阻要改动一下,暂时先不弄了,没有外壳不说,精力也不够

网友C(2020-11-09):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OYqmF27k4vJ8EBXCiBSKQ
提取码:vr0v

兄弟,链接已经过期,麻烦再发一次,或直接发我邮箱1060197378@qq.com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链接已经过期,麻烦再发一次,或直接发我邮箱   万分感谢

这两天在老家,不方便发邮件,回头到家了发给你

网友: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链接已经过期,麻烦再发一次,或直接发我邮箱   万分感谢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
杀一个7106万用表不就都有了。7107还要焊led数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OYqmF27k4vJ8EBXCiBSKQ
提取码:vr0v

链接过期了,从新发个呗,邮箱1053541731@qq.co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