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上光信号在闪红灯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楼主(2020-09-08):
光信号一直闪红灯,表明光纤信号传输中断,一般是由以下几种情况造成的:

一、你的宽带欠费。现在宽带基本都是后付费模式,因为你欠费的时间太长,运营商直接关掉了你的宽带,这种情况下需要你去缴清欠费才能恢复。

二、你所在的片区光纤在检修或者出了故障。因为现在中国城市建设项目很多,可能光纤被挖断了,运营商正在抢修,这种情况你只有等运营商将上联分光器故障光纤修好了。
三、路由器光信号接口出了问题。可能是接口松了,或者是接口接触不良,这种情况需要你把光信号的水晶接口拨下清理一下再重新插上。
四、路由器坏了。这种情况发生很少,因为路由器坏了不会只有光信号闪红灯,你可以尝试重启一下路由器。
五、上联分光器故障。一般这种情况你周围的邻居也上不了网,这个只有报修到运营商等待工作人员上门维修了。

总之一句话,解决不了问题的事情都可以直接报修到运营商处。
扩展资料:
路由器维护
定时清理下灰尘,电脑我们都知道长时间不清理灰尘会影响散热,路由器也是一样的,所以清理灰尘是必须的,保证路由器能更长久的使用。
过一段时间关闭一下路由器,拔掉电源,让路由器休息个一个小时,长时间运行肯定会影响路由器的使用。
现在路由器都是比较智能的,设置一个每天自动重启,在不用的时间段让它自动重启下,如果没有就手动重启下。

网友A:
那不叫路由器,那是光猫, 或者一体猫, 即光猫和路由一体。绝大部份路由都没有光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叫路由器,那是光猫, 或者一体猫, 即光猫和路由一体。绝大部份路由都没有光输入的。 ...

所以你应该理解一楼的M币为什么是负数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应该理解一楼的M币为什么是负数了吧?

要是能扣的话,
我也想扣点儿!

网友:
打10000号,闪红闪是外线不通。也就是电信问题 。

网友:
好像正常情况下光信号灯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扣的话,
我也想扣点儿!

我也想扣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