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买个256固态盘,现在还有MLC芯片的吗,谢谢

楼主(2020-09-08):
同标题,谢谢

网友A:
看看无奈大神的,最近有促销。

网友:
是SATA
还是NVme??
只能是船上的961了

网友:
狗东上看看有没有东芝的老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无奈大神的,最近有促销。

你直接发链接不行?

网友:
三木桑 970、860 的Pro版都是3D-MLC (970 Pro 和 860 Pro可能是棒子家最后一代消费级MLC的旗舰)。Intel 900p这个不比MLC差。
另 希捷的 ironwolf 110 虽然是TLC,但是TBW很高。 英特尔家的DC系列也可以找TBW高的看下。

现在的TLC即使是一般偏低TBW其实也没那么脆弱而且非特殊用途写入量不多的。我用了N多盘包括900P 960Pro 970Pro SN750 NM600 群联E7-480等,即使装esxi放若干域控、Exchange2010、BT做种等虚拟机,1年不过3-5个T罢了。害我现在对TLC算比较有信心,买了一块TBW很低的 西数SATA蓝盘来做BT下载之用。

网友:
3D-TLC带DRAM缓存的SSD,速度也不慢,寿命比末代2D MLC还要好

网友:
如果信得过DIY的,可以帮你做一个。

网友:
不是论坛有DIY的楼上大神500G的也不贵的。,还有淘宝可以选,s3700  200G或s3610 400G的价格都不错。

网友:
8楼大神,搞得那个2246+什么颗粒的不是就很好嘛

网友:
刚买的961的路过。
固态还是原厂的好,原厂的板子好歹是高温锡,不易出问题

网友:
我说句实话:你买个intel的老盘都比现在2246或58芯片的tlc或mlc好。我用ssd当下载盘,一边下载一边读盘,intel老盘从来没问题(一个520的480g,一个x25m的160g,后者健康度70不到了继续用),但上诉两个芯片的盘(一个朗科一个论坛卖的diy)一边写一边读的时候就会偶尔卡顿,在拖电影滑动条的时候特别明显。

网友:
MLC品牌货很少了,还是找坛里高手DIY方便。

网友:
860pro不香吗?

网友:
现在是个卖固盘的都说自己是MLC的。是个卖机械的都说自己是垂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