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一HDMI转VGA转换头

楼主(2020-09-08):
某宝16.8包邮的hdmi转 vga转换器,带3.5mm耳机和供电接口。
这玩意有个毛病,插音响时有沙沙的声音,和老电视雪花点的声音一样,晚上声音开的小的时候就变得大了特烦人。外壳上没有任何品牌logo,只有很随意的包装袋,久久丫?还以为是吃的呢,如下图:

外壳和HDMI插口上也没有任何品牌的LOGO

拆开简单,vga的盖撬开就拔出来了

电路板正面一颗芯片,不认识也百度不到,如下图:

正面的元件少的可怜,空空荡荡的,和坛子里网友拆的绿联的天壤之别。
下图背面:

更加干净,一个元件都没有,hdmi焊接处打热熔胶了,但余线很短,容易断。vga的固定两脚没焊锡,多次插拔有断的风险。
问下网友这个是不是很差啊,沙沙的声音问题如何解决,还是狠心花59买绿联的转换头?

网友:
我也有个和这个一个德性,但没噪音

网友A:
我买的山泽的,也是京东自营的,将近40

网友:
这玩意太垃圾了,我买了两个都是没用几天就坏了。。。。。

网友:
这个菜的有点离谱,我有两个这玩意儿绿联和杂牌的 ,绿联的确实好很多不管是转换后的画质还是声音都比杂牌的强,但我那杂牌拆开看过做工还是比你这个地道点

网友B:
都不知道有什么用,VGA的设备都不多了

网友:
https://www.lulian.cn/news/109-cn.html
绿联官网引用了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山泽的,也是京东自营的,将近40

山泽的和绿联的比起来怎么样?山泽的菜不菜?

网友:
我以前二十几块买过一个挺 好用的,捡来的电信华为电视盒子接17寸飞利浦纯平大屁股

网友:
音频底噪过大的话,转更好点的转接,或者音频单独输入。其实楼主的产品袋装,绝配hasbro孩之宝系列玩具,担心出厂涂层磨脱落可以加聚乙烯软泡沫塑料缓冲,可以做到比HotToys中动玩具figma更实惠的售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有什么用,VGA的设备都不多了

用这转接头的,一般都是将电脑液晶显示器当电视用(配合网络盒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转接头的,一般都是将电脑液晶显示器当电视用(配合网络盒子用)。 ...

对的,用的地面波接收机,接显示器看电视的,主要是显示器没有音频输出,所以就得要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泽的和绿联的比起来怎么样?山泽的菜不菜?

跟绿联品质一样,也是品牌的.质量不错,我的HDMI转VGA这个是经常用的,盒子接显示器,已经用了快3年了.

网友(2023-04-19):
我也有同款,不显示了,拆开看是脱焊了,质量一般

网友:
这种是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到手音频口就脱焊,找卖家又要了一个新的

网友:
我有个绿联的

网友:
也有一个,购了放着一直没用,都找不到了~~

网友:
我都贴了个散热片 要不 坏的快

网友:
这个可以给老显示器搭配那种矿渣小电脑做播放器用,声卡都省了,可以直接用核显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