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了一台反渗透净水机,废水太少怎么调

楼主(2020-09-08):
自己做的一台纯水机,无桶式,用的是400g的ro膜,邓元400g泵,800g的南阳废水阀,电脑版控制
测试时发现春废水比接近1比1!测试了下电源输出功率正常,泵压力应该没问题,废水阀也调了,现在1比1.2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啊?
别人的净水机都是废水太多,我这台太少该怎么调?按照这个废水比不肥一年换一次膜啊!

网友A:
成品的也是1: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的也是1:1啊

成品一般是1:3吧

网友B:
我用的300CC电磁阀,废水比没研究过,地下水不花钱,加了压力表,看压力表正常就行了0.4左右,目前3年多了,RO膜完好,前置PP棉基本上一两个月就换,某宝130G针刺PP棉合两块左右一个

网友:
废水阀用那种最便宜的塑料阀门就行。不要用针阀,容易堵

网友C:
废水比跟水的温度有很大关系,30度时废水比是1:1,10度时就有可能是1:3了。

网友:
1:3的膜寿命没那么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水比跟水的温度有很大关系,30度时废水比是1:1,10度时就有可能是1:3了。

水温在2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300CC电磁阀,废水比没研究过,地下水不花钱,加了压力表,看压力表正常就行了0.4左右,目前3年多了 ...

我应该加一个压力表?膜是汇通的,看了下规格书,只要压力在6-7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有教程就好了,方便大家DIY

网友:
直接把好水的出水口借个开关就行了,减少好水的出水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刚把超滤5级都换了,因为是品牌的一直换着高价的滤芯,5级少200元了,后来发现通用的平口滤芯也能用,这些省钱了,之前一直用着插入式的滤芯,原来滤瓶两种都支持

网友(2020-10-16):
先测一下纯水的质量。达标了的话,废水少一点不好吗?

网友(2021-01-02):
如果TDS很低,废水比叶的不是约好了

网友(2021-03-14):
求教程,我也弄个

网友:
更换南洋800g废水阀试试。

网友(2022-01-03):
400G系统应该搭配1200CC—1500CC的废水比或者废水电磁阀

网友(2022-02-17):
只有测TDS到满意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