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了两年的蓄电池,我要试试修复

楼主(2020-09-08):
前几天我的UPS电源突然,不能在断电后维持供电了。这个UPS电源已经跟了我十几年,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会换掉蓄电池。但是今年我要试试蓄电池修复!

网友A:
超威20吧,现在这种几乎都是硅胶电池,加水救不了,有些情况反而加水后更差

楼主:
这款UPS是我03年在二手市场淘的。因为老是停电,想找一款好一点的可以带动电风扇。原来用的蓄电池是12V 7A二个,后来被我改成外接12V75A 二个可以用好几个小时,就是也得外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威20吧,现在这种几乎都是硅胶电池,加水救不了,有些情况反而加水后更差 ...

我这个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威20吧,现在这种几乎都是硅胶电池,加水救不了,有些情况反而加水后更差 ...

我的这个不是硅胶,二年前硅胶贵好多。

网友:
用的什么水?

楼主:
蒸馏水啊!不能加自来水地。

网友B:
电池多大容量的

网友C:
乱加是否危险,有个放置10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多大容量的

电池是超威  容量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乱加是否危险,有个放置10年的。

10年的估计极板已经报废咯

网友(2020-10-30):
这个时间生产的电池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年的估计极板已经报废咯

长条,2安时免维护,玩车机为了记忆买的,明天准备拿出来看看,车机早送人了,

网友:
电池修复,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