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开关下面三根线代表啥,diy的话怎么接电池啊

楼主(2020-09-08):
电钻开关下面三根线代表啥,diy的话怎么接电池啊

网友A:
应该两红是正反+黑是-吧

网友B:
黑负粗红线正,细线应该是电池T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两红是正反+黑是-吧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负粗红线正,细线应该是电池T脚

谢谢谢谢

网友:
diy的话 两根红线接10k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