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海信冰箱压缩机改造抽打一体泵

楼主(2020-09-08):
搞了台海信的小冰箱bc-50a

压缩机QD25G,用R12制冷剂的。这冰箱应该有10年历史了,压缩机应该是铜线圈,比现在新压缩机更耐用。

用割刀先断开低压部分,一般是稍粗的管子

再高压部分,10年前就是铁管了

接线去掉温控开关,直接连插头。

接头还插接线盒内,更安全些。

吸气口接个单向阀,负压不会爆开用8MM的气动管相连

试试密闭性

能抽到近-0.1Mpa

高压端就不能这么搞了,准备个6mm的内机接头

内径正好套上出气口的铁管,多套些接触面用砂纸打磨干净

没有氧气焊设备,温度上不了2000度。提前准备低温的铜铝药芯焊丝

手头能提供高温的就用丁烷气的喷火枪

第一次焊铜铝药芯焊丝,铁铜结合良好。

有内部的药芯,焊料与铁,铜结合还是比较简单的。

等温度下来,接上压力表测,测一会儿就快爆表了

拿单股铜线绑底座,截断水管做把手

又添个得力工具,下回修汽车空调得抽真空了

网友A:
你好我有个问题 ,这种压缩机 ,我接线了 ,有时候按下开关不启动  ,拔了电源等一下在插上按下开关就可以启动 ,有时候要这样好几次  不知道是不是线没接好 ,压缩机好好冰箱上拆的。

网友:
请问粗管抽真空的,细管打气的,是吗楼主?

网友B:
这是打算给空调管道抽真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打算给空调管道抽真空么

汽车空调的膨胀阀处漏,准备彻底弄好它。提前备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有个问题 ,这种压缩机 ,我接线了 ,有时候按下开关不启动  ,拔了电源等一下在插上按下开关就可以 ...

怀疑启动器坏,换个新的。要么是内部有锈蚀发生,赶紧换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有个问题 ,这种压缩机 ,我接线了 ,有时候按下开关不启动  ,拔了电源等一下在插上按下开关就可以 ...

用什么油?机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油?机油可以吗

汽车的机油也可以

网友:
加上个空滤和储气罐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汽车的机油也可以

我刚试了试,不拔电可以听见继电器跳的声音在一按起来了三次才正常,温控器在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了试,不拔电可以听见继电器跳的声音在一按起来了三次才正常,温控器在发热 ...

看介绍的情况,应该是启动器坏了。买新的换上,很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汽车空调的膨胀阀处漏,准备彻底弄好它。提前备好工具

http://www.qcwxjs.com/qichekongtaioweixiu/9997.html   判断故障 最近刚刚加个氟,所以关注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qcwxjs.com/qichekongtaioweixiu/9997.html   判断故障 最近刚刚加个氟,所以关注了下 ...

没坏就是那里漏了,要换胶圈。原来用制冷剂去排空的,这回能好好抽真空了。

网友:
老哥专业啊。机电一体化牛人吧

网友:
不错,经济实用,噪音还小~

网友:
围观大婶,这玩意偶可搞不来

网友:
没气罐储能不行  别看这么大罐子出气不过罐子的

网友D:
这润滑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润滑不会有问题吗?

用5~10次要补冷冻油,个人不这么频繁用.

网友(2023-05-31):
用5~10次要补冷冻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