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中兴天线

楼主(2020-09-08):
就是这货

完全没难度主要想问问坛友这货能改下路由器上用吗?

网友A:
无线路由器用它意义不大,馈线太长了~

网友B:
看那个铜的长度,不是WIFI 2.4G的  更多的像是800-1200MHZ的频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铜的长度,不是WIFI 2.4G的  更多的像是800-1200MHZ的频段的

这个是接收4G信号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路由器用它意义不大,馈线太长了~

如果效果好.馈线可以剪掉,直接焊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