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双飞燕无线键鼠,接收器被压坏了没修好

楼主(2020-09-08):
拆一个双飞燕无线键鼠,接收器被压坏了没修好,移动电脑时接收器插在电脑上忘记抜了,结果在翻动电脑时压坏了,当时焊了焊结果不行,就买了一套雷柏的就丢在一边吃灰,清东西清出来的好几年了可以丟了还有一键盘未拍

END

网友A:
不会是多层板的吧

网友B:
曾经的名牌,现在几乎没听到了

网友:
没有修复价值,换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经的名牌,现在几乎没听到了

双飞鸟一直是出名耐草的低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多层板的吧

这货,应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的名牌,现在几乎没听到了

当年在电脑城到处可见双飞燕广告,现在根本看不到了

网友D:
这么坑?一体化USB口的板子,压一下把芯片都折坏了?这接收器都得25吧?
所以别人问我无线键鼠,我都不用想,罗技罗技罗技,优联优联优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坑?一体化USB口的板子,压一下把芯片都折坏了?这接收器都得25吧?
所以别人问我无线键鼠,我都不用想 ...

芯片倒沒有坏是拍照角度问题,另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来芯片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芯片倒沒有坏是拍照角度问题,另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来芯片是好的

这都不算烂吗?

网友:
也有两个双飞,不怎么好用!

后面全罗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都不算烂吗?

说了你又不信,只好再拍几张看看那里烂了

上面白色的应该是检验做的记号,猛看像折断了

端面,完全完好无损

毕竟我看到的是实物,照片的话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反光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网友:
这种不会用多层板,估计还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虚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双飞鸟一直是出名耐草的低端货。

太耐操,十年不坏没有回头客,倒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你又不信,只好再拍几张看看那里烂了

既然这样,这都修不好?,先测 usb口4个插脚,分别和主板的阻值,看有没有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太耐操,十年不坏没有回头客,倒掉了

http://www.a4tech.cn/
还活着,现在整得挺高端,还整出个光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a4tech.cn/
还活着,现在整得挺高端,还整出个光微动

再高端点的话,应该弄个一分四无线充电线圈和蓝牙加小wifi一键华为热点快传,有一个做成鼠标垫超薄线圈,键盘和鼠标不离开线圈随时能充电,另外两个给手机无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