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借这个宝地:请大家推荐个电脑包!

楼主(2020-09-08):
新买了一个电笔记本,这才发现,还必须再买一个电脑包!
这才知道:原来电脑包跟电脑不是捆绑在一起的!?

请大家推荐个电脑包!

网友:
看看这个,我们小时候用过的。

网友:
TB买银行赠品的电脑包

网友:
有钱买马盖先,便宜点的有combat2000,翔野,守护者等。

网友:
泰格斯的吧。
其实一般杂牌高仿也没有问题。

网友:
文具店买个普通文件袋也行啊。

网友:
咸鱼看看,便宜的很

网友:
试试 <balang> 这个牌子的,
便宜又实惠,
50块以上的结实程度,
基本就够你用到本子淘汰了

网友:
小鹰你值得拥有

网友:
现在买电脑可能鼠标都不送了,还要花钱买鼠标,包,是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