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自己给广场舞音箱增加了个蓝牙模块,为何有底噪。

楼主(2020-09-08):
上次收的广场舞音箱,没有蓝牙功能,买了个模块想加上蓝牙功能,连接上后有底噪,“呜呜呜”的中高频噪音。

蓝牙耳机输出接在音箱后面的3.5mm插口处。

蓝牙模块单独供电(用移动电源或者手机充电器)就没有底噪。目前采用2596模块12v降压5v使用。用机器主板自带的5v供电也有底噪。

功放主板

网友A:
很典型的环地干扰

网友:
电源地和音频地形成回路干扰?把音频地断开试下?

网友:
用屏蔽线,找合适的接地点。

网友:
证明音箱的电源部分有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典型的环地干扰

如何解决,从功放板入手还是蓝牙板入手

网友B:
某宝买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应该是典型的共地噪音,百度一把解决办法吧

网友:
蓝牙模块单独电源供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隔离电源模块

画了张示意图,电源地和信号地形成了环地
蓝牙独立供电最简单,装个18650,用4056充电,蓝牙板本身不怎么费电,充一次能用挺久的。只改线路就比较复杂了,整个功放板地线可能要大改,可以先尝试把蓝牙板到音箱3.5mm插口的地线切断

网友:
淘宝搜5v隔离电源就有了

网友:
我买的便宜蓝牙模块也这样,用移动电源供电都不行,后来扔了

网友:
屏蔽啊,铝胶带

网友:
不要形成共地,另外修改接地点也可以有效解决噪音问题,不过需要慢慢调试~

网友:
蓝牙模块本身就是低阻输出了吧?
输出并两个几十欧电阻,功放端串个几十K电阻试试.

地的问题可以尽量缩短线距离试试.

网友:
建议使用一点接地,不要环地

网友:
我也准备改个音箱,先回个帖子,看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3.5口引线要用屏蔽线,引线尽量最短,供电最好用个小变压器加7805线性电源~

网友:
不用试了就单独用独立电源供电吧,这个共地噪音不好消除得花钱效果好不咋地,车里面的这个问题搞了好久还是没有完美解决,最后独立供电音质这些才可以接受了

网友:
有时间我也准备改一个,先回帖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