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只插排夜灯的制作

楼主(2020-09-08):
00.市售小夜灯在卧室中使用其亮度仍显过高,影响睡眠。
当然可以对其进行降低亮度的改造,但夜灯需占用一个插座位。
而床头需要一只多位插排用于手机充电器床头收音机等设备在夜间的使用。
插排上基本都有指示灯,所以想法就是用高亮的LED代替原来的只做指示之用的LED做夜灯使用。
这样做夜灯不占插座位,不用考虑LED的驱动问题,不增加额外的电消耗,用最简单原始的手段实现功能。

01.这是一只闲置已久的老式插排,五个两孔位,一个三孔位,正好适合现在两脚充电器的使用。

01.

01.

02.插排的塑制翘板开关下面的圆柱部分开裂有缺口,但损坏的部分还在。
内部所用五金件厚度和弹性还都很不错,就是形状有些变形,需要矫正。

03.拆出全部零件。清洗外壳。将损坏的翘板残缺部分用502粘回,然后在外面用导线芯线密绕。
再用烙铁镀上一层焊锡,可使芯线嵌入塑制部分防止松散。

04.开关和五金件都处理完成后全部装回下壳体。开关测试正常,用插头测试五金件插拔力度很合适。
在原来的指示灯位置的加强筋上打小孔,固定上两个5mm大管芯草帽LED,LED引脚反向并联。
在插排非引出线端开两个5mm孔安装两个LED,LED引脚也用底壳内部加强筋固定,同样反向并联。

04.

04.

05.按照两组LED两只反向并联再串联,再串入一只120K/1W的电阻的关系,
用合适的导线进行连接,接入开关后的220VAC电路,测试正常。

05.

05.

06.有细心的坛友可能会发现图中反向并联的两只LED有时只见其中一只发光。
这是因为两只LED是轮流发光的,拍照时如果快门速度高于1/50s就只能“看见”那一瞬间只有一只LED发光。

06.

06.

07.重新打理和清洗后的插排看起来还不错。

07.

07.

08.实际的发光效果。

08.

08.

09.插排背面有预置的墙面安装件,材质也还不错,感觉比较结实,就是做工差点。

09.

09.

10.使用几天后感觉原来的红色指示窗发出的红光大大降低了作为夜灯的使用效果。
在一个乳白色光盘底盒上有条纹的部分,按红窗尺寸裁下一块,粘到原来的指示灯窗口上。

10.

10.

11.看起来的效果和实际体会比原来的红色好多了。

11.

11.

12.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感觉插排用起来很方便,夜灯亮度也比较合适。
这样,在基本不增加电消耗的情况下,增添了插排的夜灯功能。

网友:
折腾无休止。

网友:
220v的小灯珠么

网友A:
串1W的电阻,耗电会不会高了一些?

网友:
电阻降压耗电,改电容降压,一个0.22uf电容并一个2M电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1W的电阻,耗电会不会高了一些?

1W的电阻,指的是该电阻能承受的最大耗散功率。
并不是它的实际承载功率。
实际承载功率有流过它的电流大小决定。

网友:
用阻容限流还能更亮,建议用1M电阻并联0.1uCBB电容,然后再串联200~500欧电阻接LED。

网友:
把小夜灯的壳子都省了,不错

网友:
创意无休止,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