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换微动不成功。

楼主(2020-09-08):
最近连续遇到两个类似的情况,都是换的左右微动。第一个是罗技的老型号鼠标,型号没注意,外壳是白色的,时间很长了,中间换过一次zip微动,现在又发生双击,拿出以前某宝买的欧姆龙红点换上,刚插usb口能点击两下,然后左右键就失效了。第二个是m90也是双击,先换上红点,也是刚插上能点两下,然后左右失效,换上欧姆龙灰点还是这样,奇怪的是我把原来的凯华微动换回去,就又能点击了。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微动还不兼容?是我买的这批欧姆龙微动有问题吗?

网友:
万用表量下哇。我的罗技G502,换两次了,一开始是右键坏了会连按,后来侧键又坏了会连按

网友:
应该是买的微动有问题,应急可以拆开原来的微动清理一下~

网友A:
直接拆掉微动,镊子试下就知道了。一般还是微动问题。

网友:
微动结构很简单的,不可能存在什么兼容问题。
自已把欧姆龙拆开看看,十有八九是假货卡壳了。

网友B:
开关有问题,或者电烙铁使用不熟练,烫坏原件。

网友:
焊盘搞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微动,镊子试下就知道了。一般还是微动问题。

不用拆微动也可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有问题,或者电烙铁使用不熟练,烫坏原件。

修理小数码正是从数码之家开始,从用烙铁给鼠标换微动开始。。。。。

网友:
找空管的针头,套在需要拆的微动的针脚,可以顺利的搞下来

网友:
说说你是怎么换的,没准能找出原因,而且图都没有怎么帮你,换微动或者清理微动是坛友们的基本操作了

网友:
焊接时间长,开关里面融化变形了

网友:
把原来凯华微动换回去又可以,表示鼠标没毛病。问题就在微动上,不是假货就是没存放干燥地方触点已经严重氧化。拆开微动瞧一瞧,记得上图啊……某宝上假微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