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护眼灯《未来之星X8s》装机篇

楼主(2020-09-08):
成品

LED护眼灯《未来之星X8s》拆机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328

先补上灯板、纤维板的

本来想加个TP4056充放板子完事

胶都打好了盒盖才发现空间不太够、电池位置有点顶、感应线也短了会被压到

触摸感应也有干扰、测试时好好的、合上后就失效了

反复测试发现是正下方配重铁块引起的

无奈从头再来吧!。。。

配重不能丢、只好从灵敏度着手
科普了一下、改变2脚电容大小就行了

拆下的是2.2nf、手头最小的就10nf、只能将就用了
实测灵敏度高了点、线的位置也能感应到

既然折腾了索性加个开关、不用的时候也安心

定位开孔、正好也板子下方齐平

走线固定、热熔胶不用钱使劲造。。。
TP4056用导热双面胶固定、这么大块散热不用白不用

上壳2直角处理了一下盖上好多了
双色led固定到原孔位
最后全部装好在看一眼

充电。。。

充满。

外壳上下还是有点缝隙、用高温胶带拉紧后吹风机对着吹、应该有点用吧!?
全身照忘拍了、晚上补上!

网友:
3.7供电的真好 我的12V供电的  做了个电池进去5V降压到4.2充电,4.2升到12V,结果没用多久充电就烧了

网友:
支持折腾   外观没有神灯好  不知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