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领航照明T5 LED灯管

楼主(2020-09-08):
16w 6000k的,不亮了,拆开看下

标签

撕开有卡扣

取出内胆

没有芯片,采用分立元件,两个三极管

采用普通的电路板,并不是铝朔板

散热不行烧坏了

现在国内品牌为省成本低端产品都不用铝朔板了,包括三雄极光也是一样,使得寿命大大减短,不过三雄是采用芯片贴片的

网友:
led好像发黑烧了,这种情况不常见,led灯坏基本是恒流源坏,直接换即可,但买恒流源的价格和换灯差不多

楼主:
质量并不好,很多都烧得很严重

网友:
我那附近的地下室和停车场LED灯管也是,很多烧成暖白亮度很暗,还是早期的草帽头。

网友A:
烧的惨不忍睹了,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惨不忍睹了,呜呜

我也是第一次见led也可以烧成这样的,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