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翻车了万用宝

楼主(2020-09-08):
看到论坛刘老板的万用宝,出手40元包邮弄了一台

先看了论坛帖子说电池极性是反的,弹片位置不对(用废对讲机座的弹片焊接改了一下位置)就先拆开换了极性然后装上手电钻的电池试机,发现不转,又拆开拿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机两端电压为12伏,就是不转,后来用电源单独供电测试显示电流0.9A还是不转,没办法找刘老板说道说道,极性没接反就是不工作,已经拆开确认是电机不转,用手都转不动,拍照给他,最后刘老板爽快的退了40,只能让吃灰了

网友:
这电机里面能有多少花头?

先拆开来修修,不行换个电机。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转,拿钳子夹住电机轴才能拧动。40块钱就当喂狗了,总是不长记性,以为一个论坛的东西能好点,从手电论坛到木工论坛都那味。还不如直接并夕夕假货宝

网友:
把电机拆开修一下就好了,顺便找找卡住的原因

网友:
万用宝不便宜,刀片更贵,没有入坑。

网友B:
万用宝,咋玩意?第一次听说

网友:
安慰,估计电机卡死了

网友:
万用表就知道是什么,万用宝是啥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转,拿钳子夹住电机轴才能拧动。40块钱就当喂狗了,总是不长记性,以为一个论坛的东西能好点,从 ...

我也是这么当做的,。主要是老板一点表示也没有,“坛友”可能只是套现工具。

网友:
看塑料发黄,看样子是缺油,拆开上点油可能能转。

网友:
拆开电机看看不行就换个电机,电机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宝,咋玩意?第一次听说

木板开洞用。

网友:
应该没大问题,电机拆开看看~

网友:
我的还没翻车,但调速貌似没用,我外接的电池。用锯片给木板开洞不好用,锯齿接触木板后,机头的左右摇摆全部反作用到手上,造成锯片压在木头上不动,手震动

网友:
既然刘老板爽快退了货款和运费,不能算翻车啊。相当于赚了个故障机身外加3个切磨片,估计是库存太久电机卡住了(其实2018年10月产的电机也不算老),修一修或者换个550电机又可以愉快地玩了。

网友:
最后是亮点,刘老板爽快的退了你40大洋,你这车翻到你兜里了吗?

网友:
万用宝主要是刀具配件,40的有其它配件吗?还是就一个机头?

网友:
看了论坛的帖子,犹豫了一下,感觉吃灰的时间多就没入手,看来是正确的

网友:
马达修修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宝,咋玩意?第一次听说

大概是左右15度角往复振动,用来加工墙角的工具,缺点是磨片和锯片偏贵,不适合像角磨机经常用。楼主的万用宝吃灰闲置后,可以拆电机下来,弄个联轴器转接成电磨夹头,可以做一个小电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