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松下 Panasonic FZ40423594 一拖二镇流器

楼主(2020-09-08):
日本发过来的,200V 50Hz 双管40W用,电容电阻模块设计很巧妙,方便后期出故障了更换。

网友:
荧光灯太少应用了,现在清一色LED的天下了

网友:
拆解里面就看到三个电容?什么鬼,再说现在荧光灯基本都淘汰了吧

网友A:
这种属于电感镇流器,电子镇流器不可能采用全密封设计,电容是补偿功率因数用的(盲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属于电感镇流器,电子镇流器不可能采用全密封设计,电容是补偿功率因数用的(盲猜) ...

大电容的确是功率因数补偿用,俩小电容分别是另一端的灯管灯丝预热线圈限流用和消除火花用。

网友:
电感式 一拖二 ,真的挺少见。

网友:
可拆式电容器设计不错,我觉得带控制板的变频风扇等家电也可以采用,一般是电容器和变压器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属于电感镇流器,电子镇流器不可能采用全密封设计,电容是补偿功率因数用的(盲猜) ...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只是电压不符怎么使用啊?

网友C:
220V的,非日本本土用,销往中国只要符合GB XXX,CCC就行,质量好不到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的,非日本本土用,销往中国只要符合GB XXX,CCC就行,质量好不到那。

这是日本200V工业用电用的,他们工业用电200V,民用电两条100V的火线加起来也是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只是电压不符怎么使用啊?

就偶尔送电玩玩,直接接220V也行,测试过电流不超过0.42A

网友D:
啥眼神啊,明明是印尼用的200V~,不是220v~也不是230V~,更不是240V~,当然也不是12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眼神啊,明明是印尼用的200V~,不是220v~也不是230V~,更不是240V~,当然也不是127V~ ...

日本工业用电就是用20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日本200V工业用电用的,他们工业用电200V,民用电两条100V的火线加起来也是200V。 ...

呵呵。对日本工业用电不了解。头一次听说。但你那是50hz的。日本应该是60hz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对日本工业用电不了解。头一次听说。但你那是50hz的。日本应该是60hz才对。 ...

日本东部50Hz,西部60Hz,两种频率同时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眼神啊,明明是印尼用的200V~,不是220v~也不是230V~,更不是240V~,当然也不是127V~ ...

惭愧啊上贴是手机上看的"""""人老""""近视"''"老花"'""'不脑残.

网友E:
好特别的电感镇流器,用的还是日本供电的线电压。想问一下楼主海淘这几个铁疙瘩要多少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特别的电感镇流器,用的还是日本供电的线电压。想问一下楼主海淘这几个铁疙瘩要多少运费? ...

看楼下详情清单

楼主:
相关费用详情清单

网友:
楼主这个电感镇流器和国内的大不同,国内的电感镇流器就是一个电感线圈,楼主这个电感镇流器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