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移动宽带赠送的吉比特FiberHome HG6201M型光猫

楼主(2020-09-08):
武汉移动宽带送的光猫,换运营商了开拆,这个还有什么用呢?能用于联通不?对光猫这个不熟悉哈。

网友A:
这块板怎么那么多毛毛

网友:
没啥用 我家3个  一个联通 2个移动   有个移动被我拆了壳子做小主机了,,,送给帮我装宽带的移动人家都不要,,,

网友:
铁片天线?

网友B:
白送的?办理时的押金猫没还回去能退回来?

网友:
武汉移动用的光猫和广州差别很大了,广州做工好太多了:Strive:

网友:
第一眼看上去  握草怎么那么多按键

网友:
中间那个大电感是给座机供电升压用的吧,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几家用的上座机

网友:
能用于联通不?

试试看,可能能用。

不错的光猫,1千兆3百兆带2.4G  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怎么那么多毛毛

那是灰尘哈,还没长毛毛,还小呢。

网友:
缩水缩的好惨啊。

网友C:
请问大家,移动、联通、电信哪个宽带好?在不考虑钱的情况下

网友:
谢谢分享。。。。杀鸡吃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家,移动、联通、电信哪个宽带好?在不考虑钱的情况下

联通、电信里面选,要是你那边附近联通用的人多可以选电信,电信用的人多可以用联通。

网友(2021-10-11):
引用 网友B:
白送的?办理时的押金猫没还回去能退回来?

改了,直接安装费100,退网必须还回去。不然就解不了绑。

网友:
当个无线路由用应该可以,就是信号差点。usb可以插个U盘当共享盘。

网友(2023-02-04):
不知道无线稳定不

楼主:
这个没试过,性能好差的。

网友(2024-01-29):
这个猫的性能很差,要稳定基本上只能用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