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deli牌 无线扫码枪拆解

楼主(2020-09-08):
公司的一个扫码枪接收器丢了,拿来拆开看看内部都有些什么东东,废话少说看下面的拆解图。

拆解结束。

网友:
扫描枪用的电池容量都很大啊,整体做工马马虎虎了

网友:
可以买一个同样型号的接收器进行适配吧

网友:
扫描头是USB和串口的 可以直接把线接出来用 是那个扫描模组

网友:
DELI第一眼看成是DELL:shutup:

网友(2024-11-15):
壳料倒是比较厚实的

网友:
看上去结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