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哪位大神看一下,5V的电源,误插了9V电源

楼主(2020-09-08):
路由器这个IC坏了,5V的电源,误插了9V电源
丝印上是U89J 844,在电源插头附近的IC,网上没查到这个IC资料
这个是什么IC

网友A:
主电源五伏,后面还有电源的话只能是3.3伏了,外接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电源五伏,后面还有电源的话只能是3.3伏了,外接一个吧

还有1.8和1.5,

网友B:
淘宝搜“丝印U89”有收获
MP2119DQ-LF-Z MP2119 丝印U89M QFN10 开关变换器

我是没手艺换这个芯片的,我就测一下电感 1R0  和TTL处的VCC联通没有,如果联通了,1R0处就是3.3V,外挂一个3.3V的DC-DC模块即可。
如果1R0和内存某个脚联通,则可能是1.5V;如果1R0只和CPU某几个脚联通,则可能是1.8V。

网友:
能一节干电池搞定的事,不用铁锂

网友:
p沟道功率管

网友:
换个优惠购里的调压模块,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丝印U89”有收获
MP2119DQ-LF-Z MP2119 丝印U89M QFN10 开关变换器

牛逼,我看淘宝上是U89M 966,能通用对吗?另外问一下,这个ic是干嘛用的,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