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5008-e8 主控这个还能救吗?

楼主(2020-09-08):
不知道这个硬盘还能救不?
写进去文件后,重启就消失不见

找了一堆量产工具,废了半天劲找到了.bin的主控固件
居然刷不了
求助一下大神们
要是还能搞,麻烦帮帮小弟了,跪谢
如果大佬们都帮不了,只能颗粒吹下来
想办法搞一下换成别的盘了~~

补充内容 (2020-9-10 11:48):
已经由群内大佬重新帮助焊接,开卡,满血复活,感谢大佬的热情帮助;感谢!

补充内容 (2020-9-10 11:48):
说错了 是坛内大佬

网友A:
哈哈,跟我的一块一毛一样的问题,我的已经被热心坛友重新开卡满血复活了。

网友B:
已经收到这个盘了。和fanallen发过来的盘完全不同,除了颗粒的差异,主要是这个SSD有大电流的冲击,电感都破损了,金手指也损坏了

稍微看了一下,固件版本是E8TM11.6,四贴BiCS3颗粒,每颗粒4CE,共16CE。单颗容量128GB,丝印是群联规则:TA7AG55AIV

金手指烧(3.3V主供电脚)

这种不换电感是不行的了

下面是更换好电感的模样

检查没有短路,正常上电读取开卡。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收到这个盘了。和fanallen发过来的盘完全不同,除了颗粒的差异,主要是这个SSD有大电流的冲击,电感都 ...

牛批,金牙都能补。是剪切飞线补上去还是直接飞线补

网友B:
开卡后,搭配ThinkPad T490s机器装了个系统,正常。连接JMS583读写文件,也正常,就没有跑URW了

跑几十次重启没问题,测个性能,交付

E8主控是x2速率的。这个值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牛批,金牙都能补。是剪切飞线补上去还是直接飞线补

没必要补,因为只断了一根。还有其它的

电流应该足够的

要补也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补,因为只断了一根。还有其它的

电流应该足够的

还能这样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跟我的一块一毛一样的问题,我的已经被热心坛友重新开卡满血复活了。 ...

我昨天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发帖试了下,发现要审核,就搜索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就找到了你的帖子,看到了大佬,求助了一下,太感谢,他了

网友D:
电感破损会减小感量,更换电感乃明智之选。3.3V引脚连接的空位应该是给限流芯片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破损会减小感量,更换电感乃明智之选。3.3V引脚连接的空位应该是给限流芯片留的。
...

是的,因为板子要设计单面,所以很少板子使用。另外,它集成的DC芯片比一般的SOT23那种要强,所以不需要再上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主控的盘,贴群联标的BICS4的颗粒,被我拆了上3111了
没想到这个也有大神能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感破损会减小感量,更换电感乃明智之选。3.3V引脚连接的空位应该是给限流芯片留的。
...

我有好几个盘,都是电感破损了,不过简单测一下,通的,固态正常使用没问题,怎么测电感是否坏了,或者说破损后如何判断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好几个盘,都是电感破损了,不过简单测一下,通的,固态正常使用没问题,怎么测电感是否坏了,或者说 ...

电感拆机上数字电桥。电感线圈不断线就还能工作,只不过感量会下降。而且小体积电感对缺角非常敏感。几个月前清理8片2246en拆机板,有不少缺角电感。拆下来用数字电桥测试,缺角面积越大,感量下降越多。

网友(2020-10-21):
PS5008的工具哪里下载?

网友:
我也有这个盘 前几天 强制关机几次 然后变成一个未分区 请格式化 请问现在还能恢复数据吗

网友(2020-12-14):
开这个要治具吗?

网友:
没有冶具也没法开 直接拆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跟我的一块一毛一样的问题,我的已经被热心坛友重新开卡满血复活了。 ...

哪个大佬能开这个啊,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收到这个盘了。和fanallen发过来的盘完全不同,除了颗粒的差异,主要是这个SSD有大电流的冲击,电感都 ...

怎么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卡后,搭配ThinkPad T490s机器装了个系统,正常。连接JMS583读写文件,也正常,就没有跑URW了

跑几十次 ...

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