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国电信定制 瑞斯康达MSG1501-JS拆机

楼主(2020-09-08):
7621+7603+7612 哪位大佬知道这个怎么刷的。ttl没权限写入分区,ch341不支持这个芯片,装其他的芯片上去也不读

网友A:
张大妈毒文介绍另一款,跟k2p差不多,才6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大妈毒文介绍另一款,跟k2p差不多,才60包邮。

那个外观很旧看不顺眼

网友:
比移动光猫还差多了

网友(2021-03-24):
z.00的确定不是螃蟹的?

网友(2021-09-04):
你找到读写方法了吗

网友(2021-10-26):
据张大妈上刷过机的兄弟说,这款自色的1501不能刷机,配置太差了。只有黑色版本的X00版可以刷breed

网友B(2022-03-18):
可以刷但是要换个闪存芯片,这个机器的原厂芯片是不支持CH341编程器的,如果不想换闪存芯片也可以找一个闲置的闪存用编程器刷好breed之后,先不要焊接,在路由器上对好触点用手按住,路由器启动以后浏览器进入breed不要断电,拿掉闪存换上原厂的闪存继续对好触点按住,刷新一下breed界面,在刷入一个breed就好了。

网友:
小白不懂,问问这个比1500好么?

网友:
换个xtw或者啥编程器就行了,我用886plus编程器,直接刷了breed

网友(2022-06-15):
我是直接用夹子刷的,虽然中途报错,但是直接无视,最后居然刷好了breed

网友:
这个品牌,我也是最近才接触。 公司的电信光猫使用了5年,前几天,电信工作人员拿了一个 中国电信定制 瑞斯康达天翼网关给我们更换旧的华为光猫,原来的比较稳定,这个品牌的第一次用,还不知效果。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但是要换个闪存芯片,这个机器的原厂芯片是不支持CH341编程器的,如果不想换闪存芯片也可以找一个闲 ...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