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SONY NWZ-B152F MP3

楼主(2020-09-08):
一直插车上听歌的mp3!准备重新下载歌曲放口袋里忘记了,衣服丢洗衣机进水了!没救了!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2g容量太小了,放点高音质的歌就满了。

网友B:
没用酒精洗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酒精洗洗试试?

FPC上触点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2g容量太小了,放点高音质的歌就满了。

其实也还好,年纪大了听歌的时间少了很多!就开车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酒精洗洗试试?

没试,看芯片旁边也有腐蚀感觉已经废了!

网友:
太可惜了

网友C:
估计不支持AAC和M4A是最大缺点,网上下载的歌曲后缀MP3,放到早期三星播放器里不支持,用potplayer看MP3编码信息发现是AAC,只能再买个支持AAC的播放器。

网友:
容量太小了,没什么可惜了

网友:
只要没断线,
刮一刮,上点儿锡,
能亮就行呗

网友D:
看着像b152f

网友:
看着像是香水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支持AAC和M4A是最大缺点,网上下载的歌曲后缀MP3,放到早期三星播放器里不支持,用potplayer看MP3编 ...

这个mp3支持wav!但是wav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b152f

好像是的!型号早就磨完了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索尼mp3,可惜格式化把固件丢了,开机白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mp3支持wav!但是wav太大

WAV不压缩的九几年就有了,AAC跟WAV不同,编码效率比MP3高,很多流媒体在用,也可以用缓存探测器下载,一般下载后改成M4A和AAC,。

网友:
想香水想疯了把

网友:
查了一下,还真是,坛友以前的拆机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8000

网友:
可惜了,容量少了点,但收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