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天邑TEWA-600;TEWA-750E TEWA-768E拆机以及破解

楼主(2020-09-08):
      来四川接触到的第一个电信光猫就是“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TEWA-600 。      硬件:天邑光猫全系列使用博通的芯片,个人觉得做工以及用料挺不错的,一个百兆口(IPTV ),一个千兆网口,一个电话接口,2.4G 无线网络,电信2.0 版本。原CPU跟WIFI 芯片都没有散热片,都是本人后面加的,有点丑,哈哈
      软件:天邑光猫可以按压复位键(按压时间长点,或者多按几次)复位后用账号:telecomadmin  超密:nE7jA%5m  登陆。登陆后可以改手动拨号,改桥接,删除TR069,开telnet,查看宽带账号,密码,查看电话鉴权码。
       异地光猫想在本地使用可以在 telnet 中输入指令 Register set status 0 result 1  光猫重启后就显示注册itms成功了,然后手动配置拨号上网,录入电话鉴权码。
      电信2.0版本的天邑光猫可以用 telnet 注册ITMS,voice show 指令查询电话鉴权码

        TEWA-750E: 三口全千兆,一个IPTV 口,一个电话口,WIFI 2.4G 5.0G ,最主要的是还带天线信号放大器,可转向双天线,有此光猫还要啥路由器呢?直接干掉百元内的无线路由器,在750之前,天邑还有700 三口千兆,WIFI 只有2.4G,我没有这个光猫,所以无法上图了
         软件:  电信3.0版本,屏蔽了一些功能,跟天邑600一样 光猫复位后,里面的设置随意编辑,或者可以用“光猫清零工具“给光猫清零,可以异地手动注册使用,很不错,功能很多的一款光猫。

        天邑TEWA-768 三口全千兆,一个IPTV 口,一个电话口,WIFI 2.4G 5.0G ,最主要的是还带天线信号放大器,可转向双天线,有此光猫还要啥路由器呢?直接干掉百元内的无线路由器,比750 CUP 强点,2.4G 5.0G天线分开独立。WIFI 芯片也升级了。
        软件:电信3.0版本, 屏蔽了很多功能,telnet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弄的,无法在异地使用,本地能用超密进去进行拨号设置,可以开IPV6,也可以通过 审查元素录入电话鉴权码以及编辑隐藏的无法编辑的东西,另外四川电信重置逻辑ID的密码为 SCDX189

         这几个光猫都是我咸鱼买回来的,还有很多个,就不上图了,都被我魔改过,博通芯片发热量很大,博通芯片本来就这样,适当的加点散热片就行,另外光猫死机的问题,我也摸索实践过了,最主要的原因是电源适配器原因,原装的1.5A电流小了,可以自己换个2A或者更大电流的品牌电源,TEWA-750 TEWA-768都有5G WIFI ,房子不是很大的话,没有必要再买无线路由器了。电信不断的封,爱好者们不断的摸索破解,望多结交爱好者一起学习讨论,文中有不对之处还望指正,谢谢!

网友A:
我的光猫都是免费得到的,在用TEWA-700G,挺稳定,延迟比TEWA-600AGM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光猫都是免费得到的,在用TEWA-700G,挺稳定,延迟比TEWA-600AGM好一点。

我也觉得 天邑光猫不错

网友B:
楼主竟然这么喜欢天邑的垃圾猫,哎
我是用过几款天邑的猫,都是流量大了些光猫直接重启了。
友华和烽火也挺垃圾的,状况跟天邑类似不是重启就是掉线。
目前也就赶脚华为和中兴(部分型号)的猫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竟然这么喜欢天邑的垃圾猫,哎
我是用过几款天邑的猫,都是流量大了些光猫直接重启了。
友华和烽火也挺 ...

电信的朋友都是像你这么说的,但是天邑用料还是不错的,全系列博通芯片,适当地打磨,加散热,换大点的适配器,用起来挺舒服的。

网友C:
光猫一般都放弱电箱,带wifi有啥用?
难道还有光纤拉客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猫一般都放弱电箱,带wifi有啥用?
难道还有光纤拉客厅的?

光纤为何不能拉客厅?可以叫电信工作人员帮你拉,帮你接,也可以自己网上买光纤线,接头自己拉,自己接。光猫带WIFI ,免去了路由器,省电不说,省了多少线,省了多少麻烦,不要以为光猫内的WIFI 比买的路由器差,性能质量可比中端路由器。

网友:
垃圾猫当好货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猫一般都放弱电箱,带wifi有啥用?
难道还有光纤拉客厅的?

其实,电信运营商就这么设计的,想让用户这么用。
可无奈不论是电信自己还是用户都有很多原因造成99%的人这么用不了。

网友:
我们这里是TEWA-1000E,感觉挺好用的,速度一点都不差,还能关闭指示灯......

网友:
上次换个 768E,没注意到电信小哥如何操作给我用的居然是一个 12V  0.5A的电源适配器。我自己给换了个2A的,一直很稳定。
就是温度高,长期60度左右。

网友D:
现在我们这里这个猫的超级密码这种方式已经失效了

楼主(2020-10-08):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们这里这个猫的超级密码这种方式已经失效了

获取超密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怕,总会找到合适的。

网友E(2021-02-05):
楼主,请教750e异地怎么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750e异地怎么注册

无法自动下发数据,需要手动注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获取超密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怕,总会找到合适的。

联通现在是只能跟他们要超密,通用的都失效了!一个光猫一个超密,都是自动生成后下发的!

网友(2021-12-30):
换电源科学吗?

网友(2022-02-08):
您好,请问如何获取768G的超密?谢谢,能否详细些

网友:
昨天刚换了个TEWA-769E,外形与768一样,里面没拆不知道,无线只有2.4G可能是阉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