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求助】插卡SIM绑定物联卡怎么破解?

楼主(2020-09-08):
车机导航,插卡式物联卡,换卡后不能上网且用的时候总有提示应该怎么处理?求助大神!!

网友:
应该无解,这种都是固件锁号段的好像...

网友:
锁的是公司吧
你原来的是联通,也换个联通的号码 试试看

网友(2020-11-08):
我之前的导航也是绑定SIM卡。换别的卡上去,一联网,就提示卡不合适。但是软件能正常联网更新。所以这种可能是主机的信息和服务器端那边绑定的。联网后,就检查提示。你问问原来的商家,还能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