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并修复12V锂电钻调速开关刹车失灵,并简单分析其工作原理

楼主(2020-09-08):
网上220V电钻调速开关的拆解很多,也有很多原理图,但是却很少看见锂电钻调速开关的拆解。这次趁着车间的锂电钻刹车失灵,就近似完全拆解了一下,顺便手绘了一张原理图,大家凑合着看吧。

调速开关正面,一个散热片,铝的。

背面,三个接线铜片,B-是接电池负极的,M1,M2接电机。B+在调速开关的下方。

调速开关的壳子是靠固定散热片的那个螺丝,以及四个卡扣固定在一起的,用个一字螺丝刀就可以撬开,因为有螺丝固定,所以只要不撬的太狠,壳子变形,一般都能装上。
下图是拆开壳子之后的照片,剪断红叉处(也可以焊开),然后用老铁加热两个红圈处,就可以拆下电路板,不要用蛮力,这个开关之前被暴力拆过,一会就能看到暴力的痕迹了。

快拆开的时候要轻轻按住这个扳机,要不然很容易弹簧满天飞。同时要把换向开关扳向上方,使其触点在最里边,也是防止弹簧满天飞(哈哈,后半句应该早点说,拆开壳子之前就应该扳过来)

看到红圈处的铜片触点了吧,就是之前暴力拆开的时候,被拽下来了,然后即使用烙铁加热,也会被带下来,本来应该是固定在壳子上的。

下边这张图就可以大概看出工作原理了。最上边是换向开关,后边会拆开。紧接着就是刹车开关,释放扳机的时候,这个开关就会闭合,将电机两端短接,就可以迅速停下来。之前看网上有人说通过二极管进行刹车,我已开始时也以为是二极管虚焊,补焊了一下,结果没用。
再下边就是开关了,控制负极,半按的时候,电路板得电,通过芯片及MOS管控制电机转速,全按下去之后,电机就直接和电池连接上了,全速转动。

最下边是个二极管,个人认为是续流用的,用来保护电路板,防止被反向尖峰电压损坏。

扳机上,这边是一个电刷,和电路板上的铜箔触点接触,控制电机转速。

扳机的后边是两个铜的滑块,一个负责开关,一个负责刹车。

下边开始看换向开关

拆下换向开关之后的样子,里边的定触片

这个是换向开关的动触片

这个是大概的原理,画反了,懒得改了。

K8533N mos管,没查到资料。。。。

拆掉mos管之后的电路板。

下边就 开始修理了,第一次是将刹车开关的短的这部分向上撬了撬,再上了点锡。然后这个开关还经常出现按住扳机之后还突然停转的问题,就在开关处也上了点锡,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厚度,补偿磨损。结果两个电钻,修复之后,有一个一直在正常工作,而另一个工作了两天就又不行了,另一个我没有去撬那个铜片,只是上了点锡,估计是锡太不耐磨了,然后就再次拆开,直接焊上了几片薄铜片。现在正在用着,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多长时间。

最后上一张手绘的原理图吧,我这个锂电钻的调速芯片是CP069S,看着电路和网上的这个GS069V差不多,后边那张图片就是GS069V的典型电路图。

谢谢观看。

相关阅读:
简拆伟泰克锂电钻调速开关并分析电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07

网友:
类似台达服务器拆机风扇能耗制动模式,拔掉半秒内插上会有明显电机磁阻,2秒制动后恢复缓启动加速,拆下的无刷驱动板有5颗功率管,有一颗功率管延时3秒接通电源侧,3秒前无刷逆变桥四管导通短接,惯性转动的扇叶反电动势被短接后实现更快减速,2秒后逆变桥切断,3秒后电源测功率管导通,然后逆变桥恢复成缓启动正常驱动。

网友:
分析很详细,支持动手实践。

网友:
谢谢分享。。。。用心之作。。。。。

网友:
图文并茂,拆解详细,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这是我见过对开关原理讲解最细致的帖子了

网友:
 好手工,详细分析,触点加铜片点赞!~!

网友:
这么小的开关都能拆装也不容易啊

网友:
锂电钻调速开关并分析电路

网友:
感觉有些复杂的结构.

网友:
我拆过博世的开关,没有楼主拆的彻底。只是拆开找到点位,加了电量指示。不过还是把一个卡扣拆坏了。后来用的铜丝拧上的。哈哈哈哈。

网友:
手艺了得,单位不咋滴。电钻不用好的就罢了开关都不舍得买

网友A:
楼主好,能普及一下无刷电机充电钻的控制电路吗。谢谢。

网友:
好长时间没看电钻拆机了,没想到小小的电钻有这么多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能普及一下无刷电机充电钻的控制电路吗。谢谢。

我们这没有无刷的,估计是没法科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