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2V电摩梯形大单体三元锂电池安装记

楼主(2020-09-08):
重新整理:电瓶车骑了好几年有感情,电池换了新的铅酸72V20AH的总感觉不耐用。就想着换个锂电池吧,看了网上那么多DIY电池组的,没看到做梯形电池组的,没办法自己构思自己来一个。需要的东西(电池,电池保护板,硅胶线,电池保护套,电池仓*2)(梯形嘛,肯定两个仓). 首先开始选电池,分三个钟类,磷酸铁锂电池,钛酸锂电池,三元锂电池,  1 铁锂电池安全系数高,但不耐低温,且能量密度低。
  2 钛酸锂,这个电池也是能量密度小,安全系数高,寿命长,号称能达20000以上循环。
  3 三元锂,此电池能量密度高,耐低温,寿命的话在2000左右,考虑了一下足够用了。缺点就是安全系数低。
最后选择了三元锂,各方面性能达到我的需求,安全的话我也想了,选的大单体,自带铝皮保护。 接着选品牌,比亚迪,力神,宁德等等,最后选择了宁德时代40AH大单体三元锂电池、
1 宁德时代40AH三元锂电池,2 锂电池固定支架 3锂电池充电器 4 电池箱  5 焊丝1.0MM一卷  6 硅胶线 7电池保护板,还没装好,等后续吧。

网友A:
你这个后续等了 好久了

网友B:
梯形仓。。。不建议用三元,说句不好听的,假设出事燃烧起来,拿都拿不掉。不过楼主使用大单体应该问题不大,只有极少极少的保护板失控情况。

我个人对于那种不好取出电池的我都用铁锂,安全。那种方便取出来的电单车才用三元,假设一出事,一手一抽就丢掉了。

网友:
图呢?先上个图啊

网友C:
我一块铁锂36v10A的基本每周100KM,12年到现在,单次充满还可以20公里,到冬天估计17公里。最主要安全。保护板要好带均衡。

楼主:
这几天有事,没把这事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后续等了 好久了

出差有事。没太紧着搞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形仓。。。不建议用三元,说句不好听的,假设出事燃烧起来,拿都拿不掉。不过楼主使用大单体应该问题不大 ...

跟你说实话,真烧起来了车我也不准备要了。随它去。 车不值钱,电池值钱,电池烧了也就无所谓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块铁锂36v10A的基本每周100KM,12年到现在,单次充满还可以20公里,到冬天估计17公里。最主要安全。保 ...

嗯,保护板带主动均衡的。  安全我是这样想的,只要不是炸的特别快,电瓶车人跑的比汽车快的。

楼主:
少线啊,卖家把硅胶线少发一根,我现在只有正极玩不了。  补发的还没到货。

楼主:
成品了,就等硅胶线装好封箱了。卖家太不负责了少发东西。 没办法。

网友:
应该上车了吧,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两块电池,中间连接线要尽量短,尽量粗,

网友:
额,这样的方法其实吧不是很好,总感觉电池中间摩擦摩擦后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块铁锂36v10A的基本每周100KM,12年到现在,单次充满还可以20公里,到冬天估计17公里。最主要安全。保 ...

你得看所在地的温度,我们东北到了冬天锂铁就不好用了!我也知道铁锂比三元安全。

网友:
我买的锂电池是灌胶的,只有保护板在外面,电池都在胶里面了,感觉应该比这样好,电动车是运动的,长期的颠簸震动一但使电池短路就很危险了!

网友:
搜了下40A的好贵哦。说说总成本多少钱

网友:
这个成本不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事,没把这事续上。

求电池盒尺寸,同样72V20AH 3+3 高低电池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