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PSP1000游戏机重装CPU、GPU、EMCP(多图)

楼主(2020-09-09):
看了一下论坛里和各大网站,都没有类似psp 主要芯片的重装案例,今天,他来了

首先,一台正常使用的PSP1000老古董游戏机:

卸下电池,打下螺丝,取下前壳,并把屏幕拆下来:

拆下铁中框:

可见第一代psp做工还是不错的,还有铁制加强中框

把主板取出来,可以看到,CPU型号:CXD2962CGG, GPU型号:CXD1876,闪存运行内存二合一(EMCP):K5E5658HCM-D060

主板正面:

背面:

在拿主板开刀之前,先用小薄刀口烙铁把主板上的时间电池(本质是一颗2.2F的超级电容)拆下来,避免等会取下主芯片的时候受热爆炸

取下电池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有技术的前提下),先用铜箔纸把芯片旁边的塑料元件包住,避免受热融化:

用风枪,360度,风力100把GPU,CPU,EMCP拆下来,并把焊盘用吸锡带拖平,再用洗板水洗干净,这里比较考验技术,芯片吹坏是买不到的:

接下来,把CPU,GPU,EMCP分别植好锡,如下图:

看一下锡点是否均匀即可:

接下来,先把GPU焊上去,温度330度,风速100:

再把CPU焊上去:

然后把EMCP焊接好,主板电池先不装,把主板洗干净:

装上主板,安上电池,把屏插上测试,开机正常,一切OK:redheart::redheart::

拆下主板,把主板电池用烙铁焊上去:

最后组装好机器就行了,开机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大神勿喷,只是简单的分享下过程而已,有不足请各位指正

The end,发一份psp2000的原理图,论坛和国内网站貌似都没有,大家可以研究下

希望各位兄弟多多点赞多多打赏
qq:493816194
微信:corecool001
西瓜视频:手机维修小李
youtube: 电子维修DIY

网友A:
在CPU 处加点硅胶

网友B:
看了一下lz视频手儿还是不错的,挺专业的,拆装psp-bga对lz应该小意思了,就是可以把风枪温度调高点,不然拆装太耗时了。10多年前朋友卖游戏机的,突然有一天带着他们技术员拿块psp主板和dc cpu问我bga拆装这块儿的工艺,当时给几家联通做售后,那个时期游戏机芯片封装工艺相对手机落后至少1代半,因为游戏机体积功耗要求不像手机这么高,直到psp出现,主要芯片终于过度到大部分bga化了,他们技术员之前一直没接触过bga拆装,让我教一下流程,我看着dc的cpu说不会是这老古董吧,说不是,就是拿个样子做参考。说是psp的降级破解,硬降,当时也不哪个版本被破解了,索尼新版把漏洞堵了,想玩盗版就得降级,软件降级当时还不行,花3000多买的编程器降,但是他们技术员之前也就拆装表贴ic 飞个线啥的,从来没搞过bga,搞挂了好几台,让我带一下,拆下一个emcp看了一下,和当时的手机字库比起简直是古老科技,这大点距,我说sony这样搞下去psp是绝对挡不住破解的,我说你们技术员练熟了我保证他这玩意儿10分钟降它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PU 处加点硅胶

发热不大,也就没改进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lz视频手儿还是不错的,挺专业的,拆装psp-bga对lz应该小意思了,就是可以把风枪温度调高 ...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lz视频手儿还是不错的,挺专业的,拆装psp-bga对lz应该小意思了,就是可以把风枪温度调高 ...

说起3000多买编程器,我也干过这事儿,在2001-2002那阵子,现在还在吃灰中,上个月还翻出来拆开看了看,做工真不错,元件密密麻麻一大片,像列队一样,整整齐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起3000多买编程器,我也干过这事儿,在2001-2002那阵子,现在还在吃灰中,上个月还翻出来拆开看了看, ...

嗯以前买各种编程器免拆机解锁改串号等等的治具盒,各种盒子上万元投资,专修moto的emmibox?也许拼写不对,忘了,当时花了我4000多,那可是200x年啊,没两年就过时了。想所有设备一直领先最新齐全投资巨大,都是同行互相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以前买各种编程器免拆机解锁改串号等等的治具盒,各种盒子上万元投资,专修moto的emmibox?也许拼写不 ...

说起都是泪,买过好多,过时很快,而且价格当时很高,从摩托的维修SIM,诺记的821改8250的盒子,48,各种活动座,后来的JRF,索爱SETOOL,XTC,东震,RIFF,ERP,一大堆,唉,当年的高价设备,现在就是一堆垃圾。

网友:
最坑的是年费和点卡。捆绑二次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都是泪,买过好多,过时很快,而且价格当时很高,从摩托的维修SIM,诺记的821改8250的盒子,48,各种 ...

俺的erp都吃灰几年了,读写emmc的,现在都是ufs,过时了,早知道不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起都是泪,买过好多,过时很快,而且价格当时很高,从摩托的维修SIM,诺记的821改8250的盒子,48,各种 ...

哈哈知道moto 测试卡的应该是老司机了,8位特别码神器,红极一时的48~

网友:
以前花了半个月工资买了一台ps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知道moto 测试卡的应该是老司机了,8位特别码神器,红极一时的48~

说点再老点的,A42A92,电容晶体改频,手写频,频道使用年费,码片,掌中宝。现在很少听到这些暴露年龄的名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俺的erp都吃灰几年了,读写emmc的,现在都是ufs,过时了,早知道不买了

ERP当年还是很牛X的,可惜的是龙王不更新软件了,更的话现在也不过时,ISP和JTAG现在照样有用。

网友:
psp3000 usb不识别的 插电脑没反应,充电也没反应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点再老点的,A42A92,电容晶体改频,手写频,频道使用年费,码片,掌中宝。现在很少听到这些暴露年龄的 ...

握握爪吧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P当年还是很牛X的,可惜的是龙王不更新软件了,更的话现在也不过时,ISP和JTAG现在照样有用。 ...

据说东海破产了,盒子已经成老古董吃灰,没办法

网友:
果然是大师级别精彩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P当年还是很牛X的,可惜的是龙王不更新软件了,更的话现在也不过时,ISP和JTAG现在照样有用。 ...

jtag bug太多,清空像psp这种字库的老安卓字库就全部是坏坏块,分分钟搞坏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东海破产了,盒子已经成老古董吃灰,没办法

至从被2345占领了,我就很少上去了,上面还有几百RMB的论坛B也没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