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87v电阻档测试帖更新

楼主(2020-09-09):
fluke87v电阻档
     福禄克87v电阻档自动挡测试时,数字会消失一会,不知道这个情况正常不呢?哪位老师用这个表,能不能给对比一下看看呢?之前发的帖子上传的是视频,你们懂得,现在改上传动图了。谢谢朋友们。忘了说明了,这个是短接红黑表笔时测量的结果。只有数字会消失,别的符号还在,不是黑屏,自己用15b+自动挡测量时数字是不断变化最后稳定,这个不一样,而且这表贵,怕买着故障机,所以特地来求助各位的。

网友A:
自动量程的机器不就这样么。。。有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B:
纠结这个的不多见

网友C:
确实不正常!!!!!!!!
正确的情况下,87V应该是下面的指标条在动,中间的数值会变,但不会消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正常!!!!!!!!
正确的情况下,87V应该是下面的指标条在动,中间的数值会变,但不会消失。 ...

正常的,测的是0.2Ω,看不到模拟棒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量程的机器不就这样么。。。有什么好纠结的。

自动量程是这样吗?我用的15b+自动挡测量咋数字不会消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结这个的不多见

不是纠结,只是我对比低端的15b不一样,怕花大价钱买个故障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正常!!!!!!!!
正确的情况下,87V应该是下面的指标条在动,中间的数值会变,但不会消失。 ...

真的吗?你有87v吗?能不能发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测的是0.2Ω,看不到模拟棒条动

。。。我晕了,到底是不是好的哟,我都糊涂了,我这个是短接表笔时的状态。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么,切换量程。。。。

网友:
看gif,量程切换超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么,切换量程。。。。

别的自动挡切换量程都是数字在不停变化,这个是消失,有点另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自动挡切换量程都是数字在不停变化,这个是消失,有点另类啊

可惜了87这么好的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测的是0.2Ω,看不到模拟棒条动

你所说是表笔正常短接,他这个动图是表笔在短接时有一个数字跳动,说明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模拟条走动后出0.2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是表笔正常短接,他这个动图是表笔在短接时有一个数字跳动,说明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模拟条 ...

一样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吗?你有87v吗?能不能发个看看

你可以做一下简单测试:
将红色表笔头插入A座靠边的位置,显示0.5Ω左右阻值;插入mA座靠边的位置,显示10KΩ左右阻值。
上述阻值是保险管的正常测量所得出的数值,正常应是模拟条走动后出相应阻值,如还出现数字跳动,说明主板上有些小问题,或者刀盘擦擦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做一下简单测试:
将红色表笔头插入A座靠边的位置,显示0.5Ω左右阻值;插入mA座靠边的位置,显示1 ...

不要不懂装懂误人子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不懂装懂误人子弟

大师,我错了。

你继续指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我错了。

你继续指导吧

我不是什么大师,电阻变化的时刻落在采样周期内必然会出现数字跳动,不是故障。
用电阻档测电流插座可以作为检测表内保险是否熔断的方法但不足以作为判断电阻档功能的好坏。
如果待测电阻正好落在量化转换的点上由于噪声和emi的存在,末尾一个字的跳动也是正常。
这些都不足以判断表的功能有没有问题
另外87的mA电流档也不是10kΩ的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