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迷你固态硬盘

楼主(2020-09-09):
迷你固态早期三防电脑里面的,三种容量分别:16GB、32GB、64GB。
16GB和32GB是三星原厂主控颗粒SLC,64GB好像是创见的主控,颗粒是三星MLC。
32G和64G是叠加焊接的工艺,三种算一套系列容量了,单拍的图片按颗粒+主控16-32-64顺序。

网友:
可惜容量被现在的U盘吊打,让我想起以前的磁盘和光盘了,技术进步伴随的是一地尸体

网友A:
只能做引导盘啦。或者拆颗粒,换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做引导盘啦。或者拆颗粒,换主控。

做引导盘不行速度不行识别能力也差,主机如果是XP系统还可以正常用转接板识别,如果主机是win10系统就不行了识别慢不说就算可以识别硬盘复制速度还不如U盘快。不过在原装机子上用还凑合。

网友:
ISSD 更迷你  除了电源没集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