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博朗190剃须刀

楼主(2020-09-09):
      这剃须刀怎么搞得放着过几天就没电,后面换了一副新电池,还是老样子,应该是电路板漏电了吧,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分享。哪里漏电找到了吗?晚上拍的,光线不足,没用稳定支架,图像有点糊了。主要芯片型号得拍清楚。实在拍不清楚最好介绍一下。

网友:
不要它的电池和电路板了,直接旧手机电池伺候,后面接个插座接以前的书面相机或者手机充电器用,爽的很比买电池更换便宜多了,还不跑电。

网友A:
确定不是电池问题么?手头有个这个剃须刀还是杠杠的,就是刀网破了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电池问题么?手头有个这个剃须刀还是杠杠的,就是刀网破了个洞

不是电池问题啊,换了新电池还是老样子,怀疑漏电了

网友B:
博朗还有这种低端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朗还有这种低端机啊

有啊,还不错

网友:
这种剃须刀靠刀头与刀网间挤压断须,很怀疑它的剃须效果撒。

网友:
电机质量一般般。大小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