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自行车用轮胎自补液到底怎么样?

楼主(2020-09-09):
撸自行车零件,看到轮胎自补液的介绍挺神奇,便宜就顺便撸了一瓶

有无内胎都可以用

出液嘴

内封口

附带的加液管藏在这里

一边套在瓶子上,另一边套轮胎气嘴

送的工具

用来拆气门芯

查网上信息,貌似这种轮胎自补液褒贬参半,搞得偶都不敢用了
所以请教大家一下,自行车用这玩意效果到底怎么样?

网友A:
期待你的体验报告,

个人感觉不太靠谱的东西,用过后换胎估计里面要清理??

网友B:
上个世纪前用过很不好,内胎很快就糟烂了,不知道现在的是否改配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世纪前用过很不好,内胎很快就糟烂了,不知道现在的是否改配方了

带内胎的没用过,这东西还腐蚀内胎?我只知道真空胎会腐蚀轮毂

网友:
不怎么样,只能是路上应急,(话说路上怎么应急,打气用嘴吹么)用完过后会发现轮毂都烂了,特别是真空胎,铝合金钢圈的,加完补胎液就感觉以后钢圈都不能要了

网友:
使过了,这条单车内胎就废了,再也别想外补了(遇到大一点的洞时),整条内胎里都是那个液体

网友C:
上次电瓶车胎扎了钉,推到一家维修电瓶车小店,问老板,老板第一句话:你这车胎要换了,朝阳胎100元(我的车刚买半年)。我说老板你是不是疯了?不会补胎开什么店。他说会补,然后拿出这瓶胶水,说补胎15。我看看网上卖8元,他加一下打点气就值7元,推回家,以后盆友谁说去他家修车买车我和这个盆友断交。

网友:
这东西只用于长途骑行应急
日常还是补胎,或者直接换新胎

网友D:
玩了,前段时间把两轮的后胎换了个真空胎。
内胎的轧了两次推的那个累啊,想着换个靠谱点的。。。。。。。。
真空胎会腐蚀轮毂的吗,真还不知道晕死

网友:
用了三四年,感觉还行吧。小孔确实能补,拔掉钉子就自动补好了。轮胎里面长期放有自补液的话,路上被扎不会马上漏气。
别信介绍说的6mm孔能补,实际只能补3mm以下的
至于轮胎钢圈腐蚀,用了4年,期间混用过几种不同的补胎液,钢圈有一两个直径不到10mm的腐蚀斑点,照这速度,20年也腐蚀不到哪里去。
PS:你买那个应该是山寨的,有错别字。

网友:
我以前骑车上下班的时候,开始没啥感觉和经验,就补胎,结果有时候没干透就上车打气了,一样会漏气
后来学乖了,直接备用一个内胎在车上,被扎了都是快拆的车轮,几分钟10来分钟换个内胎走起
不过得注意,一定要查找漏点处 扎进去的钉子尖锐的东西是否卡在原处,不然你补了或者换了,一样会被扎了

网友:
可以用,解决慢撒气是可以的。但是用了以后基本上这胎就废了,没法补了。如果有洞的话外胎也废了,内外直接粘到一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次电瓶车胎扎了钉,推到一家维修电瓶车小店,问老板,老板第一句话:你这车胎要换了,朝阳胎100元(我的 ...

怎么说呢,赚7元真心不黑,别人也要生活。就好比电脑装系统一样,上门就整个50-100,对于自己会的了解的,20都不值,当然觉得他黑,但站在他角度上看,一天能接几单?用多长时间?如果真收20,那还用生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了,前段时间把两轮的后胎换了个真空胎。
内胎的轧了两次推的那个累啊,想着换个靠谱点的。。。。。。。 ...

真空胎不会腐蚀轮毂,是自补液腐蚀。

网友:
还不如带工具现补

网友:
据说会让你换轮,轮毂(电机)轮胎一起换,本来只换轮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说呢,赚7元真心不黑,别人也要生活。就好比电脑装系统一样,上门就整个50-100,对于自己会的了解的 ...

15补胎是不贵,啥都不弄,加药水打气,不值,而且被他第一句话气到了,眼睛都不看,直接让换胎,就感觉是家黑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体验报告,

个人感觉不太靠谱的东西,用过后换胎估计里面要清理?? ...

换内、外胎倒不怕,主要是听说会让橡胶变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内、外胎倒不怕,主要是听说会让橡胶变性

这个只能真空胎用吧,有内胎的胆应该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世纪前用过很不好,内胎很快就糟烂了,不知道现在的是否改配方了

偶看网上说也是会搞烂胎和轮毂,说的可能是新世纪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