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u康佳拆屏换烧坏后放视屏显示异常

楼主(2020-09-09):
奇怪的事开机动画又正常的,主页也正常,放视频就出现问题了,这个也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主板或逻辑板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图二是放视频时候,左侧不跟着画面动态走

楼主:
主题写错字了,是拆屏换灯条后,不是烧坏后

网友:
你这个故障倒也是新鲜,放广告正常,放视频左下角画中画放的还是前一段视频的内容,(不知道我说的和你描述的对不对得上,感觉楼主组织的语言有点烧脑)

网友:
左边偏暗,看换灯条的时候碰到屏线了没有。